FAT文件系统,如何擦除所有数据而不损坏分区?

楼主(2013-07-19):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擦除保密数据功能,文件存放在SD卡上,FAT32文件系统,仅一个主分区,单片机使用STM32。
已经在rt-thread提供的代码基础上实现了擦除功能,但擦除之后会破坏原有分区结构,再次使用需要重新格式化。
如果要在保存原有分区结构的基础上,仅擦除数据应该怎么做?如下是SD卡信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你需要先把分区表弄对了,并在RTT下创建出多个块设备,对其中的块设备进行格式化应该就不会破坏分区表信息

网友:
要扇区全写零

楼主:
已经解决啦
1、清空SD卡,建立fat文件系统,创建需要的文件及文件夹;
2、读取SD数据,把所有数据不是0的块的内容和位置导出成一个c文件(我这里只有9块数据);
3、擦除SD所有块数据,再把第二步导出的数据写回到相应位置;

例如:
uint8_t fat_sector_data[] =
{
        // fat_sector_loc[0] = 0x00000000
        0xEB, 0x58, 0x90, 0x6D, 0x6B, 0x64, 0x6F, 0x73,  0x66, 0x73, 0x00, 0x00, 0x02,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F8, 0x00, 0x00,  0x10,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D0, 0x3A, 0x00, 0xAD, 0x0E,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1] = 0x00000010
        0xEB, 0x58, 0x90, 0x6D, 0x6B, 0x64, 0x6F, 0x73,  0x66, 0x73, 0x00, 0x00, 0x02,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F8, 0x00, 0x00,  0x10,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FF, 0x37, 0x00, 0xFA, 0x0D,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2] = 0x00000011
        0x52, 0x52, 0x61, 0x4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3] = 0x00000013
        0xEB, 0x58, 0x90, 0x6D, 0x6B, 0x64, 0x6F, 0x73,  0x66, 0x73, 0x00, 0x00, 0x02, 0x08,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F8, 0x00, 0x00,  0x10,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FF, 0x37, 0x00, 0xFA, 0x0D,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4] = 0x00000014
        0x52, 0x52, 0x61, 0x4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5] = 0x00000016
        0xF8, 0xFF, 0xFF, 0x0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8, 0xFF, 0xFF, 0x0F, 0xFF, 0xFF, 0xFF, 0x0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6] = 0x00000E10
        0xF8, 0xFF, 0xFF, 0x0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8, 0xFF, 0xFF, 0x0F, 0xFF, 0xFF, 0xFF, 0x0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7] = 0x00001C0A
        0x41, 0x73, 0x00, 0x79, 0x00, 0x73, 0x00, 0x74,  0x00, 0x65, 0x00, 0x0F, 0x00, 0x72, 0x6D, 0x00,
        0x5F, 0x00, 0x69, 0x00, 0x6E, 0x00, 0x69, 0x00,  0x7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53, 0x59, 0x53, 0x54, 0x45, 0x4D, 0x7E, 0x31,  0x20, 0x20, 0x20, 0x20, 0x00, 0x64, 0xCB, 0x0B,
        0xF8, 0x42, 0xF8, 0x42, 0x00, 0x00, 0xCB, 0x0B,  0xF8, 0x42, 0x03, 0x00, 0x01, 0x00, 0x00, 0x00,
...

        // fat_sector_loc[8] = 0x00001C12
        0x3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int32_t fat_sector_loc[] =
{
        0x00000000,
        0x00000010,
        0x00000011,
        0x00000013,
        0x00000014,
        0x00000016,
        0x00000E10,
        0x00001C0A,
        0x00001C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