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移动电源原理图跟PCB

楼主(2013-07-19):
已经量产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现在正在参加开源的移动电源。

网友:
支持一下,不知效率如何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LZ ,请教一下aws01是什么片子?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检测电流吗?

网友:
移动电源资料,效率和纹波是多少

网友:
mark移动电源

网友B:
CON1 ,R5 有什么用处?

网友:
怎么没人讨论

网友:
移动电源升压电感怎么选择

网友:
楼主,指标怎么样啊?效率呢?纹波呢?

网友C:
是主流的方案,主控似乎是2711
移动电源纹波不是重点,效率是重点
4056充电要是改成DCDC就好了,电流大发热也小

网友:
效率如何?

网友:
效率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检测电流吗?

估计是,这种检查方式,有点不完善

网友B:
用个运放检测电流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检测电流吗?

R41是检测负载电流,大于2.3A或小于80MA软件关闭输出。UQ5是负载设备检测是否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1 ,R5 有什么用处?

CON1是 USB输出端口   R5是给D+ D- 提供一个电压 用来配合苹果和三星系列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运放检测电流更准确

用单片机检测到的数据用在移动电源上 误差小于10MA 没有必要增加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流的方案,主控似乎是2711
移动电源纹波不是重点,效率是重点
4056充电要是改成DCDC就好了,电流大发热 ...

这款产品属于低端机 效率平均83%  纹波小于150MV 。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1是 USB输出端口   R5是给D+ D- 提供一个电压 用来配合苹果和三星系列的手机。 ...

你好,USB2.0不是4脚的吗,怎么有6脚?还有UQ5是怎么检测负载接入的?谢谢!

网友(2013-08-19):
为什么要用R20,R21分压检测电池电池,直接检测电池电压不行吗?

网友:
UQ6是什么作用?

网友:
问一下,AWS01是单片机吧,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啊????

网友:
R41如何检测电流?不用运放吗?MUC能读出么?

网友:
这个是廉价屌丝版本。板子效率一般80-86%(布板不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纹波一般在100-30mV的样子
(电容和布板没什么问题的前提)。电流检测10位-12位的精度自己算算(2mV以下检测不到,看MCU和布板)。
安全方面没问题,实用性还是不错的。最重要便宜还有元件灵活。比如电感2uH--15uH都照样用。电容大些小些问题也不大(纹波和EMI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R41是检测负载电流,大于2.3A或小于80MA软件关闭输出。UQ5是负载设备检测是否插入。 ...

是不是通过检测R41两端的电压即小于80MA*0.05=4mV,大于2.3A*0.05=0.115V.
然后通过MCU控制L_K,来关断S3,达到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静态损耗大吗?

网友:
移动电源

网友(2013-12-11):
可以借鉴一下  准备自己做个移动电源玩玩

网友:
现在很多都用三合一的方案做了。

网友(2014-01-10):
mark 电源 移动电源

网友(2015-03-29):
有没有电路板买的

网友:
只能支持一下,69买的小米还在睡觉...移动电源用得少.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检测电流吗?

负载识别

网友:
这个正序要呢

网友(2016-04-29):
电量显示的MCU用什么呢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技术已经过时了吧

网友(2016-07-18):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我就看看,顶一下

网友(2016-10-11):
这个必须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