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文件怎么会同时包含两个.h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7-20):
stc12c5a.h怎么会包含了两次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只包含了一次啊?!

网友:
看不明白在说什么。

网友:
你的man.c包含了stc12c5a.h和com_avr.h,而com_avr.h里面又include了一次stc12c5a.h,所以看起来就是包含了两次。

楼主:
.c和.h文件在同一个根目录下面就没事

网友:
多文件编译中,头文件使用
#ifndef ......
#define .....

.......

#endif
预处理命令,编译器就会自己根据是否定义过,如果没有则定义一次。
所以尽管你多次包含编译器就会帮你解决这些多重定义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