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的安卓SRC导致音质缺陷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20):
本文出自步步高的官方网站: http://www.gdbbk.com/news_content.asp?id=889&pid=140

    安卓手机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不少人都会拥有一台安卓系统能手机,也有不少人使用手机取代之前使用MP3成为随身听设备。但是很多时候总会觉得安卓手机的音乐播放的音质不是那么好,有种说不出的瑕疵,这个问题归根究底就是安卓系统音频架构设计上的缺陷所造成的SRC问题。

▲vivo智能手机可解决安卓系统SRC问题

  现在,能够解决安卓系统音频硬伤——SRC问题的手机就是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vivo智能手机采用了VRS(vivo signal-Retrieval System)技术,VRS是vivo声音实验室研发的一种通过避免劣质SRC、复原音频信号,将音频信号信噪比降至理论最低点,达到大幅改善系统音频播放效果的技术,而且VRS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授可。

▲步步高VRS专利受理文件

  由于安卓的底层语言和算法,播放48KHz采样频率的音频会强制降低到44.1KHz,出现严重的SRC问题,在音乐播放的各个指标上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步步高VRS技术采用一定的机制,避免在安卓系统中存在的48khz采样率到44.1khz采样率的劣质SRC。

SRC测试:

  这次测试针对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我们也找来了其他一些品牌的安卓系统手机进行对比,下面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

▲理论上完美的48khz音频信号光谱图

▲在安卓系统中播放48khz音频的信号光谱图

  第二张图就是在安卓系统中播放48khz音频时的信号光谱图图,在正常信号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噪波,这样的信号源会有怎样的播放效果,可想而知。而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安卓系统产品无论是平板电脑还是手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应对高清视频的音频部分、母声带高品质音乐、48khz的MP3,其信号在安卓系统里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解决了SRC问题测试结果,应该要接近第一张图。

▲某品牌安卓系统 48KHz扫描图像

▲某品牌安卓系统 48KHz扫描图像

▲某品牌安卓系统 48KHz扫描图像

▲某品牌安卓系统 48KHz扫描图像

  测试结果惨不忍睹,播放48KHz的扫描音频,测试光谱图像出现了很多的交错的线条,代表这些音乐的信号将带有大量的噪音,可见Android的劣质SRC问题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各大品牌的安卓产品,现在在音频播放上都存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硬伤。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SRC测试:

▲步步高vivo V1 44.1KHz扫描图像

▲步步高vivo V1 48KHz扫描图像

▲步步高vivo Y1 44.1KHz扫描图像

▲步步高vivo Y1 48KHz扫描图像

  可以看到步步高2款vivo智能手机48kHz扫描图像都非常干净,完全没有劣质SRC问题,采用VRS技术避免了安卓音频的劣质SRC问题,把音乐信号的噪音降到了最低,全面提升了vivo智能手机的音乐播放效果。

总结: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独有自主研发的VRS技术可以将安卓系统的劣质SRC问题解决,大大提升了智能手机的音乐播放效果。虽然大部分安卓手机用可能对音质要求不高,但是高品质音频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甚至现在基于安卓系统的高清播放播放器和以后的智能电视SRC问题也同样无可避免,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大大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

▲vivo Y1 SRC测试

  其实据我们所知,安卓阵营的几大品牌,一直在致力解决这一严重影响安卓系统音乐体验的问题,但还没有任何成效。作为国产品牌,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下属的音质实验室,延续步步高对于音乐体验的高水准要求,通过自主研发,克服了这一行业内的世界级重大难题,实属今年安卓手机业界的一大惊喜。

楼主:
看来步步高Y1的效果最好。

不过Y1的屏幕只有3.2寸,480*320, CPU是单核800MHZ, OS是安卓2.3 , 太古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步步高Y1的效果最好。

不过Y1的屏幕只有3.2寸,480*320, CPU是单核800MHZ, OS是安卓2.3 , 太古老了 ...

木办法,研发成本高啊。一套新系统,光移植都够受的。老罗的锤子都用了百十号人花了一年多时间吧(好象是这个数字),还仅仅是做个界面。所以,要么是买方案,要么就花大量人力物力去自己移植。

网友:
这机器那颜色,典型的不想多麦

网友:
他们应该也测试一下某品牌44.1K的音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别人的拆解Y1的图:http://www.eepw.com.cn/article/131766.htm,这个SRC技术完全是基于软件范畴来实现 ...

本来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别人的拆解Y1的图:http://www.eepw.com.cn/article/131766.htm,这个SRC技术完全是基于软件范畴来实现 ...

1.  解决了LIUNX底层的SRC 44.1K强制转换问题。
2.  不使用高通CPU, 避开高通强制SRC 48K转换问题。

网友B:
国人眼光都比较高啊,都要求附加值高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人眼光都比较高啊,都要求附加值高的产品

这个需求是有市场的。

比如我在刚买三星S4之前,曾考虑刚买步步高的XPLAY。 只是由于XPLAY 不能换电池,也不能扩展TF卡才放弃。

楼主:
看完这帖子,对步步高XPLAY退烧了:

买了一台XPLAY,本人还有一个SONYM10,用了两个耳塞:杰士M40和AKG450听音比较,打开XPLAYHIFI音效开关(不开BBE)和M10比较,明显感觉不管解析度和音质,xplay还是不能和M10相提并论(更不能和几千元级别的播放器并论),不在一个档次。
这个感受,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拿到2个机器和雅登中国代理商的朋友共同试听,大家感受是一致的。并且我们听得感受,最多就是4、5百元播放器的声音(说他声音是千元档次的我看悬),XLPAY还有音频方面的硬件潜力可挖(广州朋友已摩机)!不能把XPLAY声音说得神乎其神,多比较才有鉴别!

有人说音效超过专业音频播放器,我看悬!
http://bbs.vivo.com.cn/thread-1017229-1-1.html

网友:
记录,学习这个帖子。

网友:
呵呵,这也能申请专利
“克服了这一行业内的世界级重大难题”,你们信么

SRC想做好,太容易了,不过要付出点代价。花掉一半CPU运算力也是可以有的。
或者外挂个SRC芯片,代价是硬件成本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这帖子,对步步高XPLAY退烧了:

买了一台XPLAY,本人还有一个SONYM10,用了两个耳塞:杰士M40和AKG450 ...

请教阿莫平时用啥耳机配M10,我用Sony MDR-E888LP和HD650听效果都不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完这帖子,对步步高XPLAY退烧了:

买了一台XPLAY,本人还有一个SONYM10,用了两个耳塞:杰士M40和AKG450 ...

XPLAY貌似使用的运放是OPA2604,这可运放明显不适合用在随身领域,要求电压高,静态电流也比较大,还发热,本身也不是R2R运放,电压使用效率太低,比这个合适的运放海了去了,就不明白这帮脑屎为啥用这颗??那个什么T51也是用的这颗。另外耳放芯片不知道用的啥。
用个OPA1612多爽,成本也就多个三五块人民币,所以内部硬件磨机的空间还是有的。

网友C:
另外,拿XPLAY和M10比,的确有些为难这手机了
后代后者也是专业搞音频领域的嗦,前者就一手机,内部干扰噪声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不用 安卓 音频库,用原生的linux音频库应该没有src问题。缺点是 需要重新在自己机型上写一个播放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拿XPLAY和M10比,的确有些为难这手机了
后代后者也是专业搞音频领域的嗦,前者就一手 ...

m10只是几百元的低端mp3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PLAY貌似使用的运放是OPA2604,这可运放明显不适合用在随身领域,要求电压高,静态电流也比较大,还发热 ...

不要把别人当傻子,不只你一个人知道低功耗轨到轨运放。
步步高选这个恰恰反映了别人牺牲续航时间获取音质的意图,至于最终果效没听过不做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m10只是几百元的低端mp3机。

你说的M10难道不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别人当傻子,不只你一个人知道低功耗轨到轨运放。
步步高选这个恰恰反映了别人牺牲续航时间获取音 ...

拜托,有点常识,OPA2604和OPA1612,哪个素质高,哪个更高端,这能看不明白么?OPA2604属于什么档次?只是出来的早些,在圈子里知道的人多些,名字亮一些,所以,炒作和噱头更加有利一些,经此而已!!
要说听感,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法直接说出哪个更好听!!
牺牲续航,获取音质???用2604可不是牺牲一点续航,是很多续航,或者,音质大打折扣

网友:
ES90XX 自带ASR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拜托,有点常识,OPA2604和OPA1612,哪个素质高,哪个更高端,这能看不明白么?OPA2604属于什么档次?只 ...

无意与你争执

HIFI要耳听为实不能只看原件的参数指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意与你争执

HIFI要耳听为实不能只看原件的参数指标

好吧,你这个大招一放,我就直接残血了,回泉水都要补很长时间才能出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别人当傻子,不只你一个人知道低功耗轨到轨运放。
步步高选这个恰恰反映了别人牺牲续航时间获取音 ...

R2R运放声音不行,OPA2604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R2R运放声音不行,OPA2604也不行。

那什么好?难道用分立三极管做?还是NE553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这个大招一放,我就直接残血了,回泉水都要补很长时间才能出门 ...

我决定自己做个耳放看看哪个运放音质好;
到时候打样多的PCB在论坛里送人

网友:
如果播放的都是44.1K采样的,就不必担心SRC劣化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自己做个耳放看看哪个运放音质好;
到时候打样多的PCB在论坛里送人 ...

如果,你要说的是音质哪个好?那么应该说的是失真、噪声、带宽、输出电压、电流、功率.............等等一系列具体的客观的专业量化指标;
如果,你要说的是音色听感哪个好?那么,就是各种浑厚、清晰、通透、层次.......各种主观感受;

好吧,如果在这一点上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认知,那么音质是很难直接有耳朵对比出高低的,必须得上专业仪器,至少也的是个专业点的声卡吧,听感嘛,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所谓耳朵收货,也仅限于这个层面。

我不是在讨论参数和听感谁重要谁不重要,我只是阐述一个观点,那就是参数是硬性指标,也应该是最基础的门槛,听感调音嘛,应该是建立在必要的参数之上的,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是矛盾对立的,一个器材耳朵参数真正做好的,听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听感很好的器材,参数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也有很多人例举出各种DIY的参数很高,但是听感很差的器材,说明调音很重要,参数的无意义,我想说,首先应该确定该器材的参数是否真的很好,是单方面的参数好,其它的很差,还是怎样?对已多数DIY,并没有专业的测试环境和设备,标注出来的参数基本都是照搬主要芯片得规格,真要实际测试一下,估计结果很惨,网上不是也有人搞过一个DAC测试么,很多DIY的东东测试结果很惨,其中不乏很多很有名气的DIY作品,报告一出来,就跟炸开锅一样,各种小团伙各种互相喷,各种质疑,唉............盲目的烧友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要说的是音质哪个好?那么应该说的是失真、噪声、带宽、输出电压、电流、功率.............等等 ...

说得太对了,要说参数好,就要先出测试报告。就算完全按芯片官方图纸接线,也有很大可能达不到官方的参数指标。

网友(2013-08-23):
vivo Y1 电路板做的跟iphone一样紧凑,好像魅族的电路板也是这样的,避免了跟电池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