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用的比较多,好买的低压降LDO

楼主(2013-07-20):
请大家推荐用的比较多,好买的低压降LDO。

楼主:
补充:要体积非常小,电流200~300mA就行了

网友A:
RT9193
SPX3819

网友:
RT9167比较常用

网友:
国内用贝岭的不错,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要体积非常小,电流200~300mA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压差多少,目前LDO 市面上用的量最大、最好买是XC6202,这个在MP3 MP4 玩具用的非常多。
原因就是价格便宜,SOT23 封装 8分钱左右,SOT89 封装的1毛2左右。其他的LDO 比如1117 价格也便宜,但是体积大了。
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9193
SPX3819

这朋友,能把这两个LDO 的采购价格说一下吗,让我们好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朋友,能把这两个LDO 的采购价格说一下吗,让我们好参考一下。

前者样品不高于0.8rmb,经常用
后者没怎么用过

楼主:
你们推荐的都是商业级的LDO,有工业级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