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一个MSP430测脉宽的程序啊!

楼主(2013-07-20):
RT,最好能用5110显示出来,小弟都弄了几天了,还没弄出来!谢谢了额!

附上程序,能帮忙看下么!我是根据论坛的程序来的,但是就是不现实!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nokia_5110.c"
#include"nokia_5110.h"
#include"hanzi.c"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c[]={0};
u16 dat;
u8 shuzi[] = {"0123456789."};

unsigned  int  width[10]={0,0,0,0,0,0,0,0,0,0};
unsigned  int  i=0;

void conversion(unsigned long int num)
{

        cc[0] = num /100000;
        num = num % 100000;
        cc[1] = num /10000;
        num = num % 10000;
        cc[2] = num /1000;
        num = num % 1000;
        cc[3] = num /100;
        num = num % 100;
        cc[4] = num /10;
        num = num % 10;
        cc[5]= num;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256;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ID_3;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_EINT();
        LCD_Init();LCD_clear();//初始化液晶盒清屏
        while(1)
        {
                conversion(width[0]);
                for(i=0;i<6;i++)
                {
                        display_char(i+2,0,shuzi[cc]);
                }
        }
}

//―――――定时器TB的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 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
          width[i++]=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if(i==10)  i=0;

       }

}

网友A:
感觉像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啊

额  超声波 也是要测脉宽的  所以都差不多要用到捕获模块。。

网友:
粗看一下沒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