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1166在Stop模式自己复位

楼主(2013-07-20):
大家好:
      初学NEC单片机就遇到个问题,描述如下:

     NEC 78F1166在Stop模式自己复位,下面是进入Stop模式的程序
       {//关掉参考时钟
                RTCEN = 0;
                DACEN = 0;
                ADCEN = 0;
                IIC0EN = 0;
                SAU1EN = 0U;
                SAU0EN = 0;
                TAU0EN = 0;
                EXBEN = 0;
      }

     {//关掉中断
                        INTP0_Disable();
                        INTP1_Disable();
                        INTP2_Disable();
                        //INTP3_Disable();
                        INTP4_Disable();
                        INTP5_Disable();
                        INTP6_Disable();
                        INTP7_Disable();
                        INTP8_Disable();
                        INTP9_Disable();
                        INTP10_Disable();
                        INTP11_Disable();
    }

  {//进入Stop模式
                STOP();
   }

  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啊?麻烦大侠指教
另外进入Stop模式还需要关掉其他的吗?

网友A:
看门狗没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没关掉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在进入Stop模式后也在写这个寄存器,但是还是复位
        WDTE = 0xACU;         /* restart watchdog timer */
  而且我的编译器也识别不到WDTON和WDSTBYON寄存器

  我现在要怎么办啊?
  关掉它的时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