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便宜的数字隔离体积大,发现其1KV的隔离,体积小但巨贵

楼主(2013-07-20):
ADI便宜的数字隔离体积大,偶然发现其1KV的隔离,体积小但巨贵,20多块一个。我现在不需要很大隔离电压,只是把SPI通讯的两路电源不供地,求推荐便宜的体积小的数字隔离芯片。

网友:
adum1201+adum1200

楼主:
我还有其他6个引脚也想做隔离,速度在1khz,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其他6个引脚也想做隔离,速度在1khz,用什么比较好?

P521那样的即可

楼主:
P521体积太大,我怕引线拖得太长导致干扰。有没有什么低速光耦,但体积比较小的,隔离电压1kV足矣。

楼主:
价格也要便宜

网友:
1.我们一般用Ti的ISO系列。
2.1K的话,TLP181应该还行,我用它隔离串口最高到9600

网友(2013-09-21):
TI的也不便宜啊,,一路下来也要四五块钱,,

网友:
有一种光耦10Mbps的 单路6引脚

网友:
adum1401,淘宝上9.5元/片左右,最高传输速率90MHz,完全满足SPI接口需要,体积上不算太小巧但也不算太大,价格上比Adum1200+Adum1201有优势,相比分立光耦元件的组合也不算贵,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