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飞行器pid调试

楼主(2013-07-20):
打算弄个小四轴,调pid调了几天了,还是不对,飞行器一上电,起飞后就开始乱晃...我都调怕了...

我用的pid是位置值式pid
=P*err(k) + I*误差积累 + D*(err(k)-err(k-1))
我现在I一直赋0,仅仅调P和D,调不出来啊,哎...

大神们分享下调试经验好吗?

网友A:
我搞的是大的四轴  也在调PID  很难调啊  不过不会想你那样乱串   只是震动很大 不稳
你的乱串可能不仅仅是PID 的问题

网友B:
先上姿态融合的波形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姿态融合的波形图看看

什么波形图、、额...我没用波形图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的是大的四轴  也在调PID  很难调啊  不过不会想你那样乱串   只是震动很大 不稳
你的乱串可能不仅仅是 ...

姿态结算应该是对的,PID用的就是那个公式、、、
欧拉角得到四个电机的pwm也是直接用的公式,我感觉有可能是电机问题,或者是上电机的时候,上歪了

网友B:
你不看融合出来的欧拉角的波形和加速度有没有吻合,pid怎么调都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融合出来的欧拉角的波形和加速度有没有吻合,pid怎么调都调不好

额,你的意思是把欧拉角数据采集回来以,在matlab中描图吗?

网友:
不一定要matlab,各种手段都可以,能看见波形就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4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