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编译时发生错误,网上找不到解决方法啊!

楼主(2013-07-20):
随便写了个程序,编译时显示{linker} area 'func_lit'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不知错在哪里?
程序在下面: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int t)
{
  int i,j;
  for(i=0;i<t;i++)
    for(j=200;j>0;j--);
}

void delayu(uint k)
{
  while(--k);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DDRD=0xff;
  PORTD=0;
  while(1)
  {
     PORTD|=0xdb;
     delay(50);
     PORTD|=0xf6;
     delay(50);
  }
}
编译后出现的问题是:
!E <library>(10): {linker} area 'func_lit'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internal info: [lo 1 hi 0 size 0]
!E <library>(10): {linker} area 'efunc_lit'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internal info: [lo 1 hi 0 size 0]
!E <library>(10): {linker} area 'lit'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internal info: [lo 1 hi 0 size 0]
!E <library>(10): {linker} area 'idata'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internal info: [lo 1 hi 0 size 0]
新手求解答啊!谢谢!

网友:
估计是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
AVRGCC包含<avr/io.h>编译通过,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重新建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