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核查下此“温控风扇”电路,3Q!

楼主(2013-07-20):
大虾们,帮忙  1.核查下此电路是否有缺陷?  (R201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2. D203在这个电路中具体有什么作用?
                    3. 开关三级管选型时需注意些什么?
                    4. Q201的开/关,如何计算?

望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缺陷:
1.  溫度一旦過熱,風扇就轉,不能自停
2.  2N3904只能承受0.2A,1N4148只能承受0.15A,帶載能力太低
3.  過熱保護點受二極管導通電壓、三極管Vbe的一致性影響,也受溫度影響,有可能偏移比較大

D203的作用:吸收風扇的反電動勢

開關管選型時注意,能帶得起風扇并留餘量

Q201,當Q203導通時,Q201能保證導通就可以

网友:
上电后D201的正极为1.65v 应该在饱和区了

网友:
1.电路一旦工作就被Q201保持,无法停止
用比较器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