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DDR内存足够便宜时,I-RAM是否还有必要?

楼主(2013-07-20):
http://it.enorth.com.cn/system/2006/03/17/001257492_01.shtml           英特尔也出“i-RAM” 5秒钟内启动WinXP
  多年前的一个链接.一直保留在收藏夹中间.
原理上应该不难,就是用一个FPGA实现将ddr转换成硬盘的功能.
现在4G的,是200,随后会更便宜.
  I-ram是否还有必要?
是否有牛人能发起开源做一个基于笔记本内存的版本?

网友:
现在,除非特殊情况,PCIe的SSD已经足够了。早期Flash贵,RAM还是有吸引力的。

网友A:
成本和功耗你考虑过没有?拿最便宜的DDR3来看,8GB的DDR3笔记本条子得240以上吧(估计这价你肯定拿不到),功耗自刷新时约1W,注意此时你的笔记本系统是不供电的,因此你必须改电路,让DDR3从电池取电。这样,你的笔记本待机时间就会进一步减少。你要是说成本不低,那基本是假话。如果要实现迅盘的功能,我想这个协议你就不要想了,自己实现不现实。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找个接口,把设备挂上去,然后把虚拟内存设置在这个板子上(或者做成主硬盘),或者把这东西搞成主硬盘。8根8G条子,跑DDR3-100(是100Mbps,50MHz,没问题),用EP4CGX15做控制器,够了,装到金属外壳里,可以保证正常工作。0寻道时间,0写入等待,最大读写270MB/s(4CGX跑不了6Gbps,DDR3带宽400MB/s,够了),不需要AHCI,不需要TRIM,4K单线程多线程40MB/s没问题。
但是,这是64GB,成本至少240*8=1920,加FPGA及板子和周边一堆,起码200了吧。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清楚。
(PS:技嘉的I-RAM就是FPGA做的,而且用的是一片容量不大的FPGA,因为这货根本就用不到什么算法,就是一个简单的IDE协议和UDMA协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和功耗你考虑过没有?拿最便宜的DDR3来看,8GB的DDR3笔记本条子得240以上吧(估计这价你肯定拿不到), ...

可能我表述有错误
就是想做成技嘉i-RAM的样子,做成硬盘接口.成本上DDR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考虑用笔记本内存,主要是相对体积小,不用技嘉那么大个.

之所以考虑这个,主要原因是, ssd虽然普通应用会相对快,但是我们现在做3d建模时对比测试速度提升不明显,具体原因也分析不明
如果换I-ram方式,不考虑功耗,用在台式机上的话,相对速度应该可以提升很多.

"把这东西搞成主硬盘。8根8G条子,跑DDR3-100(是100Mbps,50MHz,没问题),用EP4CGX15做控制器,够了,装到金属外壳里,可以保证正常工作。0寻道时间,0写入等待,最大读写270MB/s(4CGX跑不了6Gbps,DDR3带宽400MB/s,够了),不需要AHCI,不需要TRIM,4K单线程多线程40MB/s没问题。"

如果AHCI速度能够再提高的话,我想有些特殊应用场合,2000元也是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述有错误
就是想做成技嘉i-RAM的样子,做成硬盘接口.成本上DDR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考虑用笔记本内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这座大山压死你。不需要AHCI。本身写入就是无损耗无延时的,干吗要搞AHCI?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述有错误
就是想做成技嘉i-RAM的样子,做成硬盘接口.成本上DDR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考虑用笔记本内 ...

呵呵,你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1TB的DDR3阵列,可以提供达1.2GB/s的连续读写性能(4路SATA2.0接口,RAID),和高达750MB/s的4K随机读写性能,成本4KRMB左右(估计5K出头?),而且不存在磨损,不存在FLASH的任何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随机快,一般1us内就能完成读写命令。
你要是能卖出去,确实可以搞,企业级高速RAM存储阵列,自备超大容量锂离子后备电池,采用8+1内存条作为一组模块(RAID5模式热修复+ECC校验),一模块最高128GB,八模块1TB容量,停电自动进入休眠模式,数据保持时间最长2周。
体积不算太大,每组模块长约20cm,宽10cm,高3cm,不需要散热,8组模块也就一20*20*12cm大小,底下8cm全装上电池,就是个20cm的立方存储阵列了。估计卖个1W?不需要怎么测试,每次插一组内存,上电测试通过就OK了。哪组内存有坏的,按下按钮进入维护模式,然后直接换掉再切换回正常模式。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网友:
这个理念挺早以前就见过了

数据安全性绝对是个大问题!
机械硬盘,只要不是毁灭性的机械损坏,数据都还在
SSD,虽然坏块不可修复,但至少内部存好数据后,仍抽屉里放上十几年没一点问题
iram就不好说了,万一停电停上个三天三夜………………

网友:
以前还真见过这样的设备,应该是已经量产了的,台式机放在光驱位的,里面全是内存插槽,通过IDE连接主板,设备自带电池维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