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和SD是不是可以替换

楼主(2013-07-20):
想仿制一个网上的东西,有源码,用的TF卡,不过手头只有sd卡槽,想请教一下,用网上的源码(相当于驱动TF),能不能直接读写SD。
另外SD和TF的接脚都一样吗?

网友:
可以啊,TF就是缩小版的sd卡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tf%E5%8D%A1

网友:
TF仅仅是SD的瘦身版

操作起来完全一样

网友:
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同版本(version),操作起来代码会略有不同。我之前,不同的SD卡,有的就可以操作,有的就不能操作。建议留意下,SD或者TF的版本号,以及你的代码的版本号

网友:
这张图很有用

网友:
多谢了,这图是难得的资料。

网友(2013-08-31):
同上,图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