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在Keil中做模板的问题。。。

楼主(2013-07-20):
Keil  c51的程序能不能像ARM-cotex M3一样构成库函数模板?做工程时是否方便些,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没有那个必要,把常用的模块做好驱动程序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
做成库函数会使代码利用率降低!STM32的库函数简单易用是在FLASH够用的基础上牺牲代码利用率为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时没有问题的,但51一般用于简单的应用,他没有那么多的功能,把功能做成模块实用性更大一些 ...

那只要把51的程序模块化,不要堆在一起就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