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使用lgt8f88es成功代换m88a

楼主(2013-07-20):
佛山客户使用lgt8f88es成功代换atmega88a,用于UPS管理。

网友:
MEGA48可以降价了。这个应该是AVR出货量最大的型号。

网友:
48有代换就好

网友A:
现在出厂的是工程样品,还是量产的。上次用08A的开发出的产器很容易死机,后被迫改方案。用的是第一批工作片。

网友:
现在公司里同时使用的有mega48,mega88,mega1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厂的是工程样品,还是量产的。上次用08A的开发出的产器很容易死机,后被迫改方案。用的是第一批工作 ...

有死机的情况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 我们帮助你们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目前提供的是LGT8F88A的工程样片, 和M88兼容, 可以试用下, 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