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LGT8F88A外部8M晶振定时器T0定时1MS的程序(CVAVR)

楼主(2013-07-20):
  发个LGT8F88A外部8M晶振定时器T0定时1MS的程序(CVAVR)
共享下,给有需要的人,LGT的服务还是很给力的,我提的几个上位机的改进,官方都很快执行了

//#include <mega88a.h>
#include ".\Src\lgt8f88a_full.h"
#include <delay.h>

interrupt [iv_TIMER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0x83;
   PORTC = ~PORTC;
}

void main(void)
{
    //EXT OSC
    PMCR |= 0x80;
    PMCR |= 0x04;
    delay_us(10);
    PMCR |= 0x80;
    PMCR = 0xA5;

        //set clock divider
        CLKPR = 0x80;          //1000 0000
        CLKPR = 0x80;          //1000 0001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0100 0000
    DDRC=0xFF;

    PORTD=0x00;
    DDRD=0x00;

    TCCR0A=0x00;
    TCCR0B=0x03;
    TCNT0=0x83;

    OCR0A=0x00;
    OCR0B=0x00;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ASSR=0x00;
    TCCR2A=0x00;
    TCCR2B=0x00;
    TCNT2=0x00;
    OCR2A=0x00;
    OCR2B=0x00;
    EICRA=0x00;
    EIMSK=0x00;
    PCICR=0x00;
    TIMSK0=0x01;
    TIMSK1=0x00;
    TIMSK2=0x00;
    UCSR0B=0x00;
    ACSR=0x80;
    ADCSRB=0x00;
    DIDR1=0x00;
    ADCSRA=0x00;
    SPCR=0x00;
    TWCR=0x00;

    #asm("sei")

while (1)
      {

      }
}

网友:
支持下楼主,我也是用CV

网友A:
楼主辛苦!

楼主为啥把所有寄存器都初始化了, 只要初始化使用的那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

楼主为啥把所有寄存器都初始化了, 只要初始化使用的那些就可以了。

CVAVR  自己生成的~~~省事啊~~哈哈

网友B:
官方说明8F08A选164P芯片,你是用的 mega88a 编译的吗?

到底用哪个?还有个问题,熔丝、工作频率如何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说明8F08A选164P芯片,你是用的 mega88a 编译的吗?

到底用哪个?还有个问题,熔丝、工作频率如何烧? ...

08A是选M164, LGT8F88A是和M88兼容的, 编译就选择M88。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用cvavr了,希望有人多上几个cvavr的例子,看看怎么用的

网友C:
另外,如果是pin to pin了,那么原来avr的isp下载器是不是也可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如果是pin to pin了,那么原来avr的isp下载器是不是也可以用呢

不能用~~~~~~买lgt专用的

网友(2013-08-19):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买lgt专用的

是这个仿真器吗?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big_image.jsp?product_id=1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