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为什么中断执行后就回到main()函数?

楼主(2013-07-2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int i;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1 << CS00 ) | (1 << WGM01) | (1 << WGM00) | (1 << COM01) ;
    TIMSK |= (1 << OCIE0) | (1 << TOIE0);
}

int main(void)
{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Timer0_Init();
        sei();

        OCR0 = 50;
        _delay_ms(10);

        OCR0 = 100;
        _delay_ms(10);

        while(1)
        {
            i++;
        }
}

环境:AVRGCC+AVRStudio4.17,软件仿真发现老是执行一会就又从main执行,OCR0 = 100;这句执行不了?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确认下ocr0的寄存器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
贴完整了?中断处理函数呢?如果没有肯定跑飞啦~

楼主:
#define OCR0    _SFR_IO8(0x3C) 这个是头文件里面的宏,中断处理可以不写吗?写了
ISR(TIMER0_COMP_vect)
{
        i++;
        if(i == 100)
        {
                i = 0;
        }
}
这个之后,中断之后还是从返回到Main开始~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设置了中断入口,结果程序走到了入口发现啥也没有。

楼主:
里面有个几行代码啊,也会执行,然后执行了又执行,死在中断里面了,之前没写中断服务程序会回到main,现在不会了,可是又死在中断上面了

楼主:
忘了说unsigned int i 也加了volatile修饰了

网友:
楼主溢出中断处理函数有么???

楼主:
现在弄明白了,希望把结果和大家分享~~
首先感谢各位积极帮助,尤其是gzhuli  一开始是没写中断服务程序确实会出现如上问题-------反复复位!加了中断服务程序之后其实不是死在中断里面,只是中断时间只有几十us,而第一个延时10ms就够中断很多次了,所以感觉是死在中断里面,10几ms过了之后就会执行OCR0 = 100;这句~~~~
之前用分析仪分析的,不是从上电复位开始采集数据,所以得到的波形只有一个,所以还以为OCR0=100;没有执行,其实第一个波形只有10几毫秒所以没检测到,现在是一上电就开始检测,看到了两种不同占空比的波形,至此问题明了······希望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少走弯路,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