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版原理图已更新,请大家再拍拍砖,Layout可以进行了!

楼主(2013-07-21):
变更重点:
1、加入充电专用IC,TI的BQ24103A。
2、加入电池保护IC,精工的SII8241ACQMC-GCQT2G。
3、端口不够用,扩展两片74HC595PW,给本来已经紧张PCb空间来了个雪上加霜。
4、OLED的VBAT供电,当电池有电时由电池直接提供,只有电池没电时才用2.5V供电,已保证显示的亮度。
5、专用充电IC的输入电压比较宽,故可以使用更高电压充电,当用高电压充电时,同步升压部分不能直接把输入电压拿来用,要特别注意,多路输出结构不受影响。
6、由于时间仓促,可能有遗漏的问题,大家赶紧抽空多看几眼。

************************************************
2013-07-21 已更新运放的U10-C/D正反向输入接错的问题,由于不能完全关闭电池供电到输出级,加入Q23/Q24控制运放供电,由U12的第7脚AMP_ON来控制。
************************************************
2013-07-21 12:50又更新的2301内部二极管的画反的问题,同时DS极也调换了。

2013-07-30:上传原文件,方便操作,文件为PADS9.4  Logic。

************************************************

下面是我用PADS做的封装,元件确实太多了。
导入后看不到几个:

排下队就一大片了:

网友A:
运放U10-C和U10-D的+-反了吧?

网友:
如果用高压输入又边充边放,从电池取电会不会影响库仑计读数?
个人认为充电DC头可以去掉,只留MicroUSB 5V充电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U10-C和U10-D的+-反了吧?

确实反了,大师这么晚还没睡啊?
这个观察员太尽责了。
致敬!

网友:
老陈,你要考虑下PCB是否布得下,勉强只是堆元件进去的话,最终效果肯定一般。
能删减的东西尽量删减下,或者能更改型号减小封装的也考虑下,比如说多路输出的电感,还有MOS管等之前讨论过的这几个物料?

网友:
这个观察员太尽责了。

网友:
再加两个595?一下多了这么多IO?估计PCB做四层都够麻烦的了。

网友B:
Q6和Q9关不掉,体二极管始终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和Q9关不掉,体二极管始终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为了节省两个MOS管,分别控制LTC1700和FP5319的第4脚来实现软关机,代价是IC会有静态损耗,这个问题前面讨论过了。

楼主:
初步测试,S8241装上电池即有输出。
工作电流:约为1.2uA。
看图上功能,只有过放保护,没有过流保护,所以应该是电流过大,两端电压小于低压门限时才能保护。等一下我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S8241装上电池即有输出。
工作电流:约为1.2uA。
看图上功能,只有过放保护,没有过流保护,所以 ...

过流保护是用两个MOSFET的内阻来当检测电阻的,所以保护电流要根据MOSFET的内阻来算,不能随便选MOSFE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S8241装上电池即有输出。
工作电流:约为1.2uA。
看图上功能,只有过放保护,没有过流保护,所以 ...

不说这个问题还没发现,仔细看了一下Si4403CDY是个PMOS,电池保护应该用NMOS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是用两个MOSFET的内阻来当检测电阻的,所以保护电流要根据MOSFET的内阻来算,不能随便选MOSFET的 ...

是的,试了,确实有过渡保护功能。

是用NMOS来的,我怎么画成PMOS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试了,确实有过渡保护功能。

是用NMOS来的,我怎么画成PMOS了呢?  ...

mos管2301图标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试了,确实有过渡保护功能。

是用NMOS来的,我怎么画成PMOS了呢?  ...

可以用两只TPCS8211并联,内阻16mOhm~24mOhm,S8241ACQMC的OC动作电压是0.1V,限流范围是4.2A~6.2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2301图标有点问题

是的,里面的二极管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只TPCS8211并联,内阻16mOhm~24mOhm,S8241ACQMC的OC动作电压是0.1V,限流范围是4.2A~6.25A。 ...

这个电流似乎太小了。
Q1/2:Si4866BDY
OC1=8.3A
OC2=41.7A
Short=108.3A(75A-141.7A)

Q1/2:IRF6201PBF
OC1=18.2A
OC2=90.9A
Short=236.4A(163.6A-309.1A)

应该Si4866或内阻相当的比较合适,有电池有10A左右的输出能力应该是比较好的。
S8241的过流恢复小流太小了,如果过流了,只能充一下电或把电池取下,再或者来个好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只TPCS8211并联,内阻16mOhm~24mOhm,S8241ACQMC的OC动作电压是0.1V,限流范围是4.2A~6.25A。 ...

4片TPCS8211并联,保护电流约9.5A,应该比较合适,不过4片面占地面积不比两片SOP8的小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片TPCS8211并联,保护电流约9.5A,应该比较合适,不过4片面占地面积不比两片SOP8的小多少啊。 ...

嗯,10A左右应该是SO8好些。

网友:
看样子MCU要单独弄块板子了。。。一张板子估计这么多元件放都放不下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最近在出差对项目关注少了点 不好不好!

网友:
这个弄下来,板子空间很紧张啊

不知道有没有空间放下两块板子,把功能分一下区,用两块板子来实现,最后堆在一起

网友:
有些功率元件会比较高,这样的话再加一块板,把高元件的地方空出来,对整个内部空间的利用率会高一些
但是会增加加工的复杂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4片TPCS8211并联,保护电流约9.5A,应该比较合适,不过4片面占地面积不比两片SOP8的小多少啊。 ...

DIY的话可以叠罗汉

网友:
那么密哦,搞两张板好了,OLED和MCU做一个插头连接

网友:
输入可达15V,ADC_Vin处分压为30K/20K,是否应该修改一下?

网友:
很漂亮啊画的

网友:
BQ24103A的PDF中的电路只使用了1个10uf,那么是否可以省略掉C8甚至C10以节省空间?
C40和C81能否改成小一些的?(470uf是计算出来的?)这样可以节省些空间。
Q21的用途是什么?充电接入时,直接使用充电器的,平时从电池取电吗?这个电流不大,不影响充电速度,直接挂在电池上应该没问题吧?这样又可以节省些空间。

网友:
newidea newidea 在7楼提出的问题——“老陈,你要考虑下PCB是否布得下,勉强只是堆元件进去的话,最终效果肯定一般。能删减的东西尽量删减下,或者能更改型号减小封装的也考虑下,比如说多路输出的电感,还有MOS管等之前讨论过的这几个物料?”——和其它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经交流过并有明确结论了吗?
如果是,PCB布线要加油了。
如果否,就得抓紧时间讨论了,尽早做出决定。

网友C:
1、多路输出电感是否换用小电感?
2、MOS管之前提议过用小封装?
3、电解电容用贴片?
4、能否删减元器件,例如30楼所提议的。
确定了这些之后,我该抓紧画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多路输出电感是否换用小电感?
2、MOS管之前提议过用小封装?
3、电解电容用贴片?

1、可以,相应的输出能力有一定降低。
2、小的不太适合,已经讨论过,小的需要三片并联,省不了地方。
3、可以。
4、可以,输入用一个容量47uF/16V的贴片,5V输出用两个(100uF/10V),多电压输出用两个47uF/16V,变换电路输入用22uF/16V。先这样吧,到时实际测试一下输入纹波,应该问题不大。

加快进度啊,你再慢点我的就出来了。

网友:
这么多的器件能不能放下是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可以,相应的输出能力有一定降低。
2、小的不太适合,已经讨论过,小的需要三片并联,省不了地方。
3 ...

莫非老陈亲自操刀PCB了?

网友:
是了,看样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