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实现将一个100Kg的物体吊起来,哪种传动方式比...

楼主(2013-07-21):
【请教】要实现将一个100Kg的物体吊起来,哪种传动方式比较合理?

如图所示,白色部分是吊装平台,黄色部分就是传动机构。红色的圆形表示100Kg的物体
我希望能在2~3秒内能够把物体拉升1.5米的高度。

我想了几种方式,第一种是用丝杆直接拉。一种是用X型升降台的方式拉,传动也是用丝杆,但感觉这样都不是很靠谱。而且速度很慢

网友:
剪刀结构就是X? 用链条传动 很快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滑轮

网友:
如果不差钱,直线电机很适合。

网友A:
气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还要看具体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还要看具体需求。

非常感谢~

气动没怎么了解过?能介绍一下吗?

直线电机的话,很难达到这样的速度和力矩吧?

网友A:
直线电机没有问题,最大到3T。速度不是问题。

空压机,控制阀,气缸。

什么环境?运动过程有无要求,都是问题。得具体情况具体选择。

网友:
电机加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没有问题,最大到3T。速度不是问题。

空压机,控制阀,气缸。

我有两个应用,一个是2T的承重,希望速度能够达到一分钟三米的速度。定位精度达到2mm。另一个应用是承重30公斤,速度达到每秒1米的速度,定位精度1cm。

这样会难度很大吗?请问直线电机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气动方面的话,采用空压机这个我是明白的,但传动具体用什么呢?怎样拉动物体?

网友A:
一个是2T的承重,希望速度能够达到一分钟三米的速度。定位精度达到2mm
这个用液压更合适。

我是学机械的不是做机械有,只能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2T的承重,希望速度能够达到一分钟三米的速度。定位精度达到2mm
这个用液压更合适。

非常感谢

你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我去咨询了液压机械的供应商,确实是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2014-05-19):
链条电磁铁电机吧 很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