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N5110 驱动 编译常量不能读出? PROGMEM const内详

楼主(2013-07-21):
历史,上一贴,想把89s52 的keil 程序转为AVR M8这么难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767-1-1.html
解决了 IO转换问题 和include 问题

编译环境 Atmel studio 6.1
新的问题,定义在Flash里显示不正常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_code[][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4F,0x00,0x00},//!(1)

定义在内存里显示是正常
unsigned char   Font_code[][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4F,0x00,0x00},//!(1)

网友A:
定义在flash中的数组要用pgm_read_byte()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在flash中的数组要用pgm_read_byte()读出~~~

谢谢,回复,好像见过这个,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在flash中的数组要用pgm_read_byte()读出~~~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c_dat -=32 ;                //查表
        x *= 6;                                //宽6

        LCD_pos_byte(x, y);        //坐标
        for(i = 0; i < 6;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 [ i ]) ;  ///
}  //

还是不会,请教上面函数怎么改才行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_dat(pgm_read_byte(Font_code[c_da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_write_dat(pgm_read_byte(Font_code[c_dat+i]));

谢谢你。看了好多例子都不行,好晕,换回AVR studio 4试试

楼主:
礼拜一了,顶一顶,继续求解

网友B:
开一个缓冲区 先把FLASH内的数据prog_read_byte读出来到缓冲区 再把缓冲区的数据写进LCD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个缓冲区 先把FLASH内的数据prog_read_byte读出来到缓冲区 再把缓冲区的数据写进LCD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用的是Atmel studio6.1的编译。
中间用了
学习进程  卡在这个点上了,

/*--------------------------------------------------------------*/
//液晶字符输出(6*8字体)
//x: 0 - 13
//y: 0 - 5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     //debug

        c_dat -=32 ;                //查表
        x *= 6;                                //宽6

        LCD_pos_byte(x, y);        //坐标
        for(i = 0; i < 6;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 [ i ] );
          a=prog_read_byte(Font_code[c_dat] [ i ] );     //prog_read_byte(&(Font_code[c_dat] [ i ] ));    //debug
        LCD_write_dat(a);
}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参考了E文help。
Optimization 优化改为  none(-00)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i]) ;  改为:
LCD_write_dat(pgm_read_byte(&(Font_code[c_dat] [ i ]))) ;

常量文件定义: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_code[][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4F,0x00,0x00},//!(1)

同时再谢谢上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