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调试方法

楼主(2013-07-21):
向做开关电源数字控制或者是电机控制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下,这种带功率电路的你们是怎么调试的?
特别是我想知道一个变量的持续变化, 一般单步调试只能暂停一下,看一下变量值,而且上了功率后就不能暂停了。只能通过串口发送么? 因为我想,串口发送对程序可能有影响,这是猜测。

另外,我问下,那种XDS560都5000左右一个, 那种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能实时的返回变量的值?

网友A:
同解啊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解啊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是做电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做电机控制的?

你好 是的  电机控制 不过还只是处于入门阶段

网友:
XDS510以上,支持实时数据交换,调试时进入实时调试模式,图形窗口打开对应数据,能够实时显示频率较低的信号波形

网友B:
楼上的都是牛人,上功率器件还敢连接仿真器做实时调试。
俺们一般都只敢一边运行一边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是牛人,上功率器件还敢连接仿真器做实时调试。
俺们一般都只敢一边运行一边串口输出数据。 ...

你才是牛人!你的做法是正解!

网友B:
带有功率器件的DSP应用调试策略:
1、建立系统控制模型,使用Matlab进行软件仿真,初步确定控制算法及参数。
2、程序烧到DSP中,程序运行时从DSP读取数据/波形等信息,示波器测量各种信号。
3、数据分析,波形分析,调整参数,仿真,重烧到DSP,再测试,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有功率器件的DSP应用调试策略:
1、建立系统控制模型,使用Matlab进行软件仿真,初步确定控制算法及参数 ...

谢谢 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