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AD采样时,如何看AD芯片的时序图?

楼主(2013-07-21):
AD芯片的时序图提供的时间参数很多,比如转换时间、延时时间、各种最大、最小时间间隔等等,要用verilog来实现AD采样,应该关注AD芯片的哪些参数比较呢?
难道所有的时间参数都需要去管?

网友:
都要考虑的 ,当然根据具体需求 ,有的可以不管

网友A:
我用fpga采样的ADCS7476,SPI的,没有考虑那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pga采样的ADCS7476,SPI的,没有考虑那些东西

你考虑了哪几个时间参数呢?

网友A:
一个都没考虑,选型的时候,只考虑了速度,精度,通信方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都没考虑,选型的时候,只考虑了速度,精度,通信方式,电压

你用的SPI接口是自己写的还是直接用的SPI核?

网友:
//
// File:   adc_driver.v
// Date:   07-Nov-05
// Author: I. Chuang <ichuang@mit.edu>
//
// Sample code for the MIT 6.111 labkit, demonstrating FPGA control of an
//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National Semiconductor ADCS7476).
//
// This specific demo is made to drive the Digilent ADC peripheral module,
// which has two ADCS7476 chips.  See http://www.digilentinc.com
//
// These ADC chips can be clocked up to 20 Mhz, and produce data serially.
// The maximum conversion rate is 1 megasamples per second.  The input
// voltage should be between 0 and 3.3V.
//
// The four signals which interface to the Digilent module are:
//
// CS  = chip select (negative logic)
// CLK = serial clock
// D0  = serial data for first ADC
// D1  = serial data for second ADC

module aa(clk,adc_cs_b,adc_clk,adc_data0,adc_data1,v0,v1,rdy,sss,ccs);

   input clk;//晶振时钟50M
   output adc_cs_b;
   output adc_clk;
   input adc_data0;
   input adc_data1;
   output sss,ccs;
   output [11:0] v0,v1;                // ADC results - voltages (12 bits)
   output          rdy;                // high for one clk cycle on conversion finish

   // drive the digilent ADC board, doing continuous conversions
   // rdy goes high for one clk cycle for each new conversion
   //
   // we use a counter to clock out the bits
   // note that the ADCS7476 serial data is valid on falling edges
   // of the adc clock.

   reg [6:0]         count;
   wire         adc_cs_b = count<32 ? 0 : 1;
   wire         ccs = count<32 ? 0 : 1;
   wire         adc_clk = count[0];
   wire         sss = count[0];
   wire         rdy = count==32 ? 1 : 0;
   wire         adc_clk2 = adc_clk;
   reg [11:0]         tmp0, tmp1;
   reg [11:0]         v0,v1;
   reg [31:0]         delay;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elay <= (delay == 0) ? 0 : delay + 1;
        if(delay==0) begin
           count <= count==42 ? 0 : count + 1;
           tmp0 <= (~adc_clk|adc_cs_b) ? tmp0 : {tmp0[10:0],adc_data0};
           tmp1 <= (~adc_clk|adc_cs_b) ? tmp1 : {tmp1[10:0],adc_data1};
           v0 <= rdy ? tmp0 : v0;
           v1 <= rdy ? tmp1 : v1;
        end
     end

endmodule // adc_driver

网上下的,我自己稍微改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