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电机固定问题

楼主(2013-07-21):
空心杯电机怎么固定比较好?以前做了一个直接打孔7mm,但是不是太紧就是太松,总难满意。
后来用热熔胶固定,但一来太难看,二来电机出问题换的时候不方便。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我看国外 Bicraze 项目用的塑料座子蛮好,还有一定的吸收震动的功能,可是哪里能搞到啊?

网友A:
X宝搜"X200电机固定件",不过那电机是8.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搜"X200电机固定件",不过那电机是8.5mm的

谢谢了!弄个回来试试~

网友B:
直接买Crazyflie的座子。http://www.seeedstudio.com/depot ... bcmm01b-p-147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Crazyflie的座子。http://www.seeedstudio.com/depot/crazyflie-nano-quadcopter-4-x-spare-motor-mo ...

这个,非常感谢,以前没找到~

楼主:
其实想了想,用热熔胶直接粘也可以,弄好再修改下外形。
只是,叶片似乎要低一点才比较好,最好能跟重心一个平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