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安装插件 升级的时候,出现状况,求助!在线等大侠...

楼主(2013-07-21):
28335 安装插件的时候 出现这个
怎么解决啊!求助,要不软件都不能用了

robin(240623125)  林罗斌15:50:09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好久没有接触这个了,安装这个是比较麻烦,还总出问题,同情楼主,多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接触这个了,安装这个是比较麻烦,还总出问题,同情楼主,多百度一下.....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