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附件图片中的精密绕线电阻品牌

楼主(2013-07-21):
有没有人知道该电阻的品牌,谢谢

网友A:
RX70系列生产厂家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70系列生产厂家多了,

这种电阻貌似挺贵吧,上次问了一个厂家居然要100多。

网友:
不会吧
哪里要这么贵,最多10多块吧。那么贵的话,我发大了

网友:
最多10多块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阻 坐等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