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调用函数申请内存还是在被调函数申请内存问题

楼主(2013-07-22):
目的是在被调函数中给结构体各成员赋值,供主调函数使用结构体成员变量的值。
声明全局的结果体变量:
             typedef   struct dest_s
                 {
                    uint32 a;
                    uint32 b;
                      .
                      .
                      .
                    uint64 f;
                    uint64 g;
                  } dest_t;
    主调函数:
   int  master_function(int id)
         {
           dest_t *p = NULL;

          }

    被调函数:(此函数参数,函数返回值类型可以根据需求添加或删除)
       slave_fuction(int pid)
       {
        dest_t *pp = NULL;

        }

   疑惑:方法1:在被调函数中malloc struct dest_s内存,再在被调函数中对结构体成员赋值,被调函数返回一个struct dest_s的指针,主调函数调用被调函数得到赋过值的结构体成员各值,并free被调函数申请的内存。但被调函数是被很频繁的调用的,频繁的malloc 是很不好的。
   方法2:若在主调函数malloc struct dest_s内存,把malloc的内存首地址指针参数传给被调函数,被调函数再给:结构体变量各成员赋值(在主调函数的申请内存空间的结构体),主调函数也就得到了赋了值得结构体变量,这样怎么写呢?请高手示范一下

    例如,方法1的被调函数实现:
      dest_t  *slave_fuction(int pid)
       {
        dest_t *pp = NULL;
        pp = (dest_t *)malloc(sizeof( dest_t));

         //给结构体各成员赋值
         pp->a = functon_c(pid); //由functon_c()的返回值给a成员赋值
         ..............
         ..............

          return  pp;
        }

    主调函数:
    int  master_function(int id)
      {
           dest_t *p = NULL;
           int pid = id + 5;
           int i;
        for(i=0;i<7000;i++)
         {
           p = slave_fuction(pid); //此时主调函数得到了被调函数赋了值的结构体成员变量

           //接着是主调函数在对被调函数返回的赋了值的结构体成员变量做数据处理
           ..............
           ..............
           ..............

          free(p);
          }  //end for
        retuin ok;
        }
   方法1这样实现,被调函数是被很频繁的调用的,频繁的malloc 是很不好的,容易出错,
  还有其他好方法实现吗? 设想的方法2怎么实现呢,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方法一满足哦,有主调函数申请,并有主调函数释放,只是被调函数如何给struct成员赋值,并传回主调函数呢

网友:
      int  master_function(int id)
      {
           dest_t *p = NULL;
           int pid = id + 5;
           int i;

        p = (dest_t *)malloc(sizeof( dest_t));

        for(i=0;i<7000;i++)
         {
           slave_fuction(pid); //此时主调函数得到了被调函数赋了值的结构体成员变量

           //接着是主调函数在对被调函数返回的赋了值的结构体成员变量做数据处理
           ..............
           ..............
           ..............

          }  //end for
        free(p);

        retuin ok;
        }

       void slave_fuction(int pid,dest_t *p)
       {

         //给结构体各成员赋值
         p->a = functon_c(pid); //由functon_c()的返回值给a成员赋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