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选项字节的使用

楼主(2013-07-22):
大家好:
    NEC单片机的选项字节怎么用啊?
    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A:
主要设置看门狗、LVI等,数据手册已经有章节说明清楚,可在开发环境设置或编写相关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设置看门狗、LVI等,数据手册已经有章节说明清楚,可在开发环境设置或编写相关语句。 ...

我加了一个option.s的文件到PM+的Other Files目录下,内容如下:
OPT CSEG         OPT_BYTE
        DB                 10H                                          ; Does not use interval interrupt of watchdog timer,
                                                                ; Enables watchdog timer operation,
                                                                ; Window open period of watchdog timer is 25%,
                                                                ; Overflow time of watchdog timer is 210/fIL,
                                                                ; Stops watchdog timer operation during HALT/STOP mode
        DB                 0FFH                                          ; Stops LVI default start function
        DB                 0FFH                                         ; Reserved area
        DB                 85H                                         ; Enables on-chip debug operation, does not erase flash memory
                                                                ; data when security ID authorization fails

OPT2         CSEG         AT                 010C0H
                DB                                 10H           ; Does not use interval interrupt of watchdog timer,
                                                                ; Enables watchdog timer operation,
                                                                ; Window open period of watchdog timer is 25%,
                                                                ; Overflow time of watchdog timer is 210/fIL,
                                                                ; Stops watchdog timer operation during HALT/STOP mode
                DB                                 0FFH          ; Stops LVI default start function
                DB                                 0FFH                 ; Reserved area
                DB                                 85H           ; Enables on-chip debug operation, does not erase flash memory
                                                                ; data when security ID authorization fails

之后我要怎么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个option.s的文件到PM+的Other Files目录下,内容如下:
OPT CSEG         OPT_BYTE
        DB                 10H                         ...

之后编译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后编译下载即可。

编译下载进去之后,MCU还是复位啊,不需要其他设置了吗?

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下载进去之后,MCU还是复位啊,不需要其他设置了吗?

求解

以前我用的和你一样,只是扩展名不是S,而是ASM,直接编译下载即可。可能你要检查配置是否正确,或是其它地方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用的和你一样,只是扩展名不是S,而是ASM,直接编译下载即可。可能你要检查配置是否正确,或是其它 ...

我刚才改为asm了,程序也只初始化Uart就进入Stop模式,然后就是Wile(1);还是复位
PM+中要不要设置下什么选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改为asm了,程序也只初始化Uart就进入Stop模式,然后就是Wile(1);还是复位
PM+中要不要设置下什么选 ...

给你一个项目模板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项目模板自己看吧

谢谢summa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