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不多说直接上图。

如果做实物,图里面的地线怎么弄,从何而来的地线??

网友A:
只是参考点而已,按图接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参考点而已,按图接线即可。                                                                       ...

可是变压器的那个中间抽头是交流的?也可以直接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变压器的那个中间抽头是交流的?也可以直接接吗?

可以啊,已经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已经隔离了。

我好像明白了,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已经隔离了。

我把那个地取消了,仿真就不成功了?这是为什么,不是那个中间抽头可以当做地线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地取消了,仿真就不成功了?这是为什么,不是那个中间抽头可以当做地线的吗? ...

取消是可以工作的,只是你的虚拟仪器没有了参考点就测不出来了,换成虚拟的万用表把黑表笔接变压器抽头就可以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是可以工作的,只是你的虚拟仪器没有了参考点就测不出来了,换成虚拟的万用表把黑表笔接变压器抽头就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