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74HC244这样的驱动,两路或4路信号进出,谢!

楼主(2013-07-22):
速度也能达到像244这样的水平,主要是244是8进8出的,希望把驱动隔离下,谢谢!

网友A:
74HC125
4路,可独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25
4路,可独立控制

谢谢!但是我希望把每个驱动的电源隔离开来。所以希望输入输出路数少一些。

网友B:
SN74AHC1G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74AHC1G125

这个不错,好像还很好买,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好像还很好买,非常感谢!

独立但路的驱动芯片,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C(2017-05-10):
引用 网友A:
74HC125
4路,可独立控制

问下您,有没双向单独控制的74芯片。

255的双向功能,可惜不能单独控制。
125能单独控制,可惜只能做输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下您,有没双向单独控制的74芯片。

255的双向功能,可惜不能单独控制。

没有用过这种需求的,所以没有关注。不敢说有还是没有
难道245不符合要求?
如果不符合,那么模拟开关是否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需求的,所以没有关注。不敢说有还是没有
难道245不符合要求?
如果不符合,那么模拟开关是 ...

谢谢回答。

=======================
需求是这样子,我可能让你们误会了,抱歉。

MCU的1个IO按照需求,上位机可能会配置输出,也可能作为输入检测。

我的做法就是MCU IO 串联一个电并联一个滤波电容,再加TVS,稳压二极管,这样不知保险不,就是驱动能力差。

想了想 8个IO这么做,不如找个集成芯片了事,所以想找能满足需求的芯片集成上去,这样PCB布局也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