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子模块上的序列号能否看出里面的板子是不是一起...

楼主(2013-07-22):
如题。外壳上的序列号与PCB上的号不一样。怎样判断是不是匹配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一个是订货号 一个是生产批号吧? 还有一个硬件组态ID号作为资产ID号可以分配的。

楼主:
对。生产批号。能看出那天生产的。比如 S ZVA8SQ0048071。 PCB上也有一组号码 但PCB上的这组号码与生产批号不一样。西门子厂家能否通过这2组号码能判断出壳体与PCB是不是一起组装的

网友:
这个没有注意过
好像是不过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