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让钛丝可以象铜线一样能用锡焊接?

楼主(2013-07-22):
我想到把钛丝放到硫酸铜溶液里面通电然后电镀一层铜在钛丝表面, 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
用电阻焊就行了……
把它和一个铜电极压好,瞬间通过一个大电流就熔接在一起了。然后铜电极可以通过弹片、螺钉或者焊接,跟PCB连接起来

网友:
lz来个钛丝的图片看看。

你如果仅仅需要两头焊接,可以用电阻焊、超声等各种方式处理。
你如果要求每个地方都可焊,那只能电镀了。

网友A:
上个图片瞅瞅
给我等乡下人看看钛长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瞅瞅
给我等乡下人看看钛长啥样子

钛丝看上去跟电阻丝没什么区别,当用钳子剪断的时候感觉比剪铁丝韧,口子比较光亮。

网友:
钛要用电阻焊+氩气+专用焊线,钛和其他材料好像很难焊在一起。

网友:
LZ要考虑镀层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