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边沿检测的问题[这个语句能否综合?]

楼主(2013-07-22):
比如在一个模块中,我对clk的上升沿敏感[always @(posedge clk)],
在这个块里面我需要一个计数器,这个计数器是每一个Data_in的上升沿到来计一次数,

请问这用verilog怎么实现?
或者其他可行的方法也可以,

谢谢各位大神~

请知道的说一下下面的语句能否被综合:[输入输出假设已经定义好]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ata_out= @(posedge clk_in) data_in;
end

这是我在《Verilog HDL 数字设计与综合(第二版)》(Samir Palnitkar)中看到的(87页)。

网友A:
上升沿检测?
两级触发器打一下,再一异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检测?
两级触发器打一下,再一异或

这样吗?这样应该是成边沿检测了吧?

是否应该是~Q1和Q2相与输出?

网友B:
/*
(C) OOMusou 2008 http://oomusou.cnblogs.com

Filename    : posedge_detection2.v
Compiler    : Quartus II 7.2 SP3
Description : Demo how to design posedge detection circuit
Release     : 08/11/2008 1.0
*/

module posedge_detection2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i_data_in,
  output reg o_rising_edge
);

reg r_data_in0;

always@(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r_data_in0 <= 0;
  else begin
    r_data_in0 <= i_data_in;

    if ({r_data_in0, i_data_in} == 2'b01)
      o_rising_edge <= 1;
    else
      o_rising_edge <= 0;
  end
end

endmodule

你可以到原作者的博客上看看,一堆的方法。

网友:
以上代码来源于: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 ... ection_circuit.html

网友C: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ata_reg1 <= data_in;
     data_reg2 <= data_reg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 <=0;
    else
    begin
          if((data_reg2 == 0) && (data_reg1 == 1))
          count <= count+1;
          else
          count <= count;
    end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原作者的博客上看看,一堆的方法。

谢谢~我去你说的网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ata_reg1

你的代码会有这样的问题:当clk过快的时候,data_in上升沿到来,计数器+1,但保持一个clk周期后又回0了[我的理解哈,错了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会有这样的问题:当clk过快的时候,data_in上升沿到来,计数器+1,但保持一个clk周期后又回0了[ ...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用modelsim仿真了便知,动手实践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用modelsim仿真了便知,动手实践很重要

哦哦,看错了,看成count<=0了,这样就没问题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