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功放jlh1969

楼主(2013-07-22):
显摆一下。

楼主:
中间空的地方加了自动温控。其实根用不着。一直开着都烫。

网友A:
给我雕一个···

楼主:
刀已经不行了,本来槽宽0.5,实际0.98。看上去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雕一个···

板子吗?

网友:
回复这么快!~有雕刻机就是好,可以随时打板子

网友:
楼主电阻怎么这么大个,貌似这个电路里就输出级需要2个大功率三级管啊?这个电路需要单点接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有助于信噪比的提高,,

网友B:
雕刻的槽略深啊

网友:
1969做了不下5个了,声音的确很好。可惜每次做完之后都等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的槽略深啊

不是略深是很深。当时平衡一下没成。不想重搞,降低速度搞完的。

细听比1875强。

电路中将0.47 和输出电容改成4.7u 和4700U 低频延伸到几HZ。将其电解电容成470u增益高了一些。电阻小的都用0.5W两个大的1W。

楼主:
还有单点接问题,后加强,用铜丝重处理的。

楼主:
输出每音道两个3055.

网友:
来发个图,楼主给大家讲讲原理啊:

网友:
问楼主两个疑问:
1,上面电路的开环增益如何计算?
2,下面图片对于I的计算如何求得,就以15欧负载为例,希望楼主说一下:

网友:
做过一个,发热太大就没用,声音还不错

网友:
做过一个,发热太大就没用,声音还不错。直接搭焊比做板子方便多了

楼主:
这是大侠讲的。不敢造次。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2240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大侠讲的。不敢造次。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22404-1-1.html

那个帖子没有说到我问的两个问题,如果您会就答一下,不对没关系,

网友:
用数字的思维去做一个模拟的玩意,果然是不伦不类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