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OOK外壳上下盖直角问题,请手上有样品的朋友说说能否...

楼主(2013-07-22):
由于想看一下COOLOOK的实际PCB空间能不能放得下元件,昨天淘宝49元拍了一个,今天收到,第一眼看上去很不错,拆开袋子,表面的手感也不错,因为其表面喷了一层橡胶漆。
但是上下盖的边马上有划手的感觉,原来是直角,这一点之前的帖子好像没有提到,与莫生电话讨论了一下,还是发出来,请大家说说,能不能接受,不要到时候大家收到东西后再来抱怨。

如果手上比较脏,这个外壳就很容易摸脏,橡胶漆就这样,不管黑色或是白色都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

其它的问题都讨论过了,不再重复。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没问题,虽然是直角,但是不算很划手。
容易弄脏倒确实是。
我上次买的是个黑的,放了一段时间:
1、易积灰尘,很明显。
2、有水掉到上面的话,水印很明显。
3、易刮花,我也没太爱惜,也没刻意去刮,现在边角明显有磨损了。
以上信息给大家共享,其它感觉还好。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

网友A:
橡胶漆开始的手感是很好,但最大问题就是两三年后会融化变得黏黏糊糊的,我手头的U盘、MP3、网银U-key全部都逃脱不了这个宿命,最后只能用溶剂全搓掉。

网友B:
我不了解前面的情况。
请问,有无可能拿到不喷胶的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前面的情况。
请问,有无可能拿到不喷胶的货呢?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找的这个是别人销售中的完成品,如果能拿到没有加工过的空外壳更好,但是应该没有那个渠道。

网友:
橡胶漆确实不好用,用久了有点粘粘的,不过我不介意咧

网友:
我喜欢抛光的

网友:
抛光的太容易划花了,还是亚光的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橡胶漆开始的手感是很好,但最大问题就是两三年后会融化变得黏黏糊糊的,我手头的U盘、MP3、网银U-key全部 ...

请问古大师这个用什么能擦掉? 我有个德生收音机外壳用的就是这中东西,现在外壳黏黏糊糊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古大师这个用什么能擦掉? 我有个德生收音机外壳用的就是这中东西,现在外壳黏黏糊糊的。。。。。。

某种洗板水,不过搓完后外壳会变得很难看,收音机这么大个家伙还是别这么弄了。

网友D:
有棱有角感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棱有角感觉挺好

等你拿到手里可能会有另一种感觉。

网友:
一直手感这个不错的,看观,与感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有亲手拿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