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模块调试不通

楼主(2013-07-22):
淘宝上买了两个。是跟我们现有的NRF24LE1通讯,淘宝买的模块用线焊接在板子上。开始调试ISP正常。但是只要一发送数据 或者已接受数据,模块VCC就降到0.9V,重新上电正常。后来网上搜了很多资料,在模块的VCC焊接了一个106的电容,可以正常发送,但接收不正常。过了两天又不能正常发送,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先读寄存器,确保SPI读函数没问题。然后往一个寄存器写数据,再读出来,看看是否一致。这两步都通过了就说明底层驱动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寄存器配置了,寄存器配置一般是固定的,可以参考别人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寄存器,确保SPI读函数没问题。然后往一个寄存器写数据,再读出来,看看是否一致。这两步都通过了就说 ...

解决了  每次使用时候先清除寄存器 就没问题了 不过距离只有两米 悲剧啊

网友B:
没那么短 吧  我穿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短 吧  我穿墙都可以

板子天下下面不能有东西。我们是焊接在另外一个板子上测试的。下面有走线或者舖铜,这种情况就很短了。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模块发射功率可以调节,接收功率不可以,所以经常有发射成功缺接收不到返回信息的情况。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