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uboot烧写不了了-----求助

楼主(2013-07-22):
   我用的TQ2440的开发板,最近在仿写bootloader,因为写的bootloader有问题,烧写到nor flash内后,开发板就不能再烧写uboot了,打开dnw软件后没有串口烧写信息弹出,怎么弄啊
之前传的串口信息如下图 :

网友A:
把厂商提供的u-boot用jlink下载到norflas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厂商提供的u-boot用jlink下载到norflash吧。

   谢了,只是电脑没有并口线,或者说没有合适的jlink线,后面弄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