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测量电路

楼主(2013-07-22):
如图:

说明
1 黑色的线表示为工频AC 25V的输入点。
2 红色的线表示为导电电极。
3 矩形框代表水泥罐子。
项目需求:
1 通过电极电压的变化可以判断水泥罐内部是否导入混泥土。

网友:
看你还在等,这个就检测电压就可以了,加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很灵敏了

网友:
用Jfet运放搭三运放仪放,取电压。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A:
多少泥土算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泥土算阀值。

只要有混凝土就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混凝土就要输出!

这个是有难度的.
如果掉入一颗很小的颗粒,比如直径几个毫米的,都要检出,那么后面的放大倍数,稳定性,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楼主:
样本已经做出,模拟测试通过!这几天拿去现成测试!

网友:
把混凝土等效成电阻测电极上的分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