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用户接口设计之裸机界面开发

楼主(2013-07-22):
    裸机界面开发一般指在不借助于现成的GUI库的情况下,构建整个应用系统的图形(文本)用户接口。通常一个完整的GUI库都会提供诸如窗口(界面)管理,事件生成,派发等等。除此之外,其还有其固定的一个编程框架,通常这种框架因为GUI库的不同略有差异,但到目前为止,基本大同小异。这些框架大都提供好了各种图形液晶的驱动接口,按键/触摸屏的接口以及其它事件接口。通常利用GUI框架完成设计工作,就是在这种框架下,处理各种消息事件。可以说,利用GUI库,使得界面的开发工作相对的变得容易些。
    尽管GUI库提供了一个编程的框架,使得我们从繁杂琐碎的底层细节中脱离出来。但正如上面我们提及的,它仅仅只是是我们的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些,而非轻而易举。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GUI库大都比较庞大,对于FLASH 和RAM 以及执行速度等资源均有一定的需求。因此很多中低端的MCU就基本无福消受。二则商业的GUI库大都售价不菲。最重要的一点是,界面逻辑的设计本来就是与具体的项目相关联,而每个项目的需求各异,进而导致界面的设计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要求系统界面可变性强的场合。
所以,很多场合下,我们不得不从零开始,设计整个界面的框架。也就是裸机界面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的显示装置一般有如下几种,字符型液晶,如1602 2002 2004 等等,图形点阵液晶如12832 12864 19264 240128 320240等等。这些图形点阵液晶,共同点就是单色,不需要显示复杂的图形界面。当然,复杂的图形界面在单色上面,表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通常,在这些显示设备上,适当的使用直线,矩形,圆角矩形,以及反白显示,即可以实现不错的人机交互界面。
    因此,在这样的图形设备环境下,使用窗口的方式来构建整个界面是不合适的。相反,直接以屏幕(Screen)的方式来设计整个界面系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一个项目中的界面设计,就可以转化为设计合适的单个Screen ,然后想办法把这所有的单个Screen 连接起来,最终完成整个系统的界面开发工作。其实,Screen的方式在工控领域里面是使用的非常多的。因为工控领域要求开发可靠快速,对于界面的设计工作,一般是使用HMI触摸屏来实现。而HMI触摸屏设计就是以一个个 画面/屏幕 的方式来进行的。因为这种直接以画面/屏幕的方式来构建系统,是非常符合人的直观操作感受的。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设计者或者使用者,在操作带有屏幕显示的设备时候,肯定是在一个个屏幕界面下面进行的,如在设置屏幕界面进行系统的设置,在控制屏幕界面进行相关的控制工作等等。因此,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说,在设计这样的系统的时候,务必要以面向屏幕的方式来思考整个用户界面工作的构建。可能会有人嗤之以鼻,整个GUI库里面均是以窗口的方式来组织界面的,为啥到这里就变成面向屏幕了呢。这是由于GUI库一般使用的场合下均含有较多的资源,如屏幕分辨率比较大,色彩位数高等等,且界面比较复杂,使用窗口的方式组织界面工作则较为方便。因此面向屏幕和面向窗口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来说的。通俗一点来说,面向屏幕适合低端的单色低分辨率图形设备环境(工控上的HMI除外),面向窗口则适合高端彩色高分辨率的图形设备环境。
    回归到主题。既然我们要以面向屏幕的方式思考,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将系统需求整理出来,然后将其归纳到一个个具体的屏幕中去。如主界面具体需要显示什么内容,设置界面有多少个,分别设置的内容是什么,控制界面有多少控制项等等。基本上只要系统需求明晰之后,系统需要的主界面,设置界面,控制界面内容等等均会随之而出,剩下的就是如何在相应的界面上,使得界面的显示看起来更具工业美感,操作上更加符合用户的操作习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在纸上画出这些单个屏幕的内容,然后思考这些单个屏幕如何有效的连接在一起。然后用线连接这一个个屏幕。在线旁标注,是什么原因导致显示内容由当前屏幕跳转到另一个屏幕。如在主界面下,有四项相关系统参数显示,它们实时更新,以表征系统正在运行的某些变量。在主界面下当按下设定按键的时候,屏幕就会切换到设置界面,显示设置界面的相关内容。于是乎在主界面和设置界面之间的连线旁,我会标注 屏幕跳转事件为设置按键按下。这样,当所有屏幕之间跳转的关系确定好之后,基本上界面主体设计就完成了。如果你设计的最终界面,如同蜘蛛网一样混乱,各个屏幕之间均有联系,那么肯定你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好的设计应该是界面之间的跳转关系非常清晰,非常有层次感的。如果你没有达到此要求,试着重新组织你屏幕的内容,让每个屏幕所完成的工作,相对而言,具有一个整体性,这样经过多次重构之后,你的屏幕看起来一定非常有条理和层次感。就如同我们编程一样,为了追求结构上的优美,低耦合,高内聚的特性,总是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不断的抽象,重构,最终实现目标。当一个个屏幕设计出来之后,连接跳转关系也明确了之后,似乎一切都看起来轻松美好。是的,没错,但是有个前提,除非你接着看完本文后面的内容,否则,直到此处,一切还只是看起来美,镜中花水中月一般。好的建筑除了要优秀的设计图纸之外,还需要优秀的砖瓦匠去一砖一瓦堆砌。下面的内容,我们就来让每一个屏幕变得有血有肉,变得生动起来。
    对于一个具体的屏幕来说。从层次上来看,导致进入它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上层屏幕跳转进入,也就是它的PARENT 屏幕,还有一种就是从下层返回回来,也就是它的CHILD屏幕。记住,这里的PARENT,CHILD是我们人为的将屏幕进行层次化分类的结果。如果不进行分类,所有的屏幕都是处于同一层次上。为什么要进行层次分类呢,就像之前在进行屏幕设计时候提到的那样,我们不断的进行抽象,就是为了让事情越来越简单。要知道,越抽象的东西,使用起来越简单。所以这里,为了方便屏幕的处理,我们就对屏幕进行了抽象,使得它们具有层次。所以对于某一个屏幕来讲,FROM_PARENT  和FROM_CHILD,分别表示从父屏幕跳转进入到本屏幕和从子屏幕返回到本屏幕。而从本屏幕返回父屏幕和进入子屏幕,则分别对应TO_PARENT 和TO_CHILD 两种情况。在这里,FROM_PARENT 和TO_CHILD 对应的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只是针对对象不一样角度不同而已。FROM_PARENT 是从本屏幕的角度来看,而TO_CHILD则是从父屏幕的角度来看。同理,TO_PARENT 和FROM_CHILD也是针对同一事件而言的。

    上面这张图清晰的展示了屏幕之间的切换关系。其中,父屏幕,当前屏幕,子屏幕它们的关系都是相对的。每个屏幕对于进入事件的两种形式处理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对于菜单屏幕来说,从父屏幕进入当前屏幕,即FROM_PARENT事件的处理,要求重新绘制所有内容,且相关状态全部为初始化状态。譬如,反白第一项菜单。而从子屏幕返回当前屏幕,即FROM_CHILD,不仅要求重新绘制所有内容,而且需要恢复进入子屏幕之前的状态。如进入子屏幕之前,本屏幕显示的菜单项3,则从子屏幕返回时候,需要恢复菜单项3的反显。

    从上面这两张图可以清楚看到对于FROM_CHILD 和FROM_PARENT 之间的区别。虽然这两个事件都会导致进入到当前屏幕,但是因为进入之前的状态不同,所以对其的处理也因情况而异。如果进入到当前状态时候的处理是独立的,与任何先前状态无关,则FROM_CHILD 和FROM_PARENT的处理可以相同,否则,FROM_CHILD 和FROM_PARENT就需要进行不同的处理。

    对于具体的界面系统来说,一般为三层左右,顶多四层,到了五层就比较讨厌了。至于六层,用户肯定想砸了产品。所以成功的界面设计不仅要合理组织好系统所需要提供给用户使用的界面,还要考虑用户的使用心理。菜单层次过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操作记忆麻烦。想象一下,你为了找个某个参数的设置项,最快需要按十几次按键,并记清楚层次关系,这种体验是非常糟糕的。因此,一定要把你的界面层次控制在四层以内。

    对于大多数的应用系统而言,界面千变万化,无外乎如下几种:
    参数屏幕:用于提供给用户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修改。一般来说,与参数修改设置相关的操作,最终都会跳转到此。
    菜单屏幕:用于提供给用户进行菜单/屏幕的导航。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菜单选择的屏幕。
    信息显示屏幕:类似于参数屏幕,不同的是参数屏幕即可以查看参数,又可以修改参数。而信息显示屏幕,仅仅只是显示相关的信息,没有修改的权限。
    主屏幕:系统运行后,除了开机屏幕外,第一个运行的屏幕。也就是说,系统在整个运行期间,显示时间最长的屏幕。一般来说,主屏幕显示的参数信息仅仅只供用户观看,且是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信息。极少的情况下,主屏幕上的参数信息,可以直接修改(因为修改一般在具体的参数屏幕中进行)。

以实际一个常用的界面举例:
主屏幕界面用于显示系统目前运行相关的参数信息:

在主界面按下菜单设置键后,跳入菜单屏幕界面,菜单屏幕界面采用图标+文字的方式组成。这样对用户而言,操作感更加友好。这里我们只设计三个菜单,如下所示:
第一个菜单为系统设置:

第二个菜单为通信设置

第三个菜单为历史异常信息:

从上面三张图可以看到,当选中不同的菜单图标时候,最上面的文字提示信息也会作出相应的变化。在图标菜单界面下,接收用户的按键信息有两种,一种是KEY_NEXT,用于选中不同的菜单项。还有一种是KEY_ENTER,表示确定选中此菜单项,进入与该菜单项关联的界面。
所以,对于上面三个菜单项,当按下KEY_ENTER时候,会进入到与他们相关联的界面。而至于这个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是还是菜单屏幕呢,还是具体的参数设置屏幕,则与具体你的设计有关。但有一点铭记在心,就是始终以界面/屏幕的方式去思考所有的跳转关系。
上面三个菜单项选中后,分别跳转对应的参数屏幕和信息查看屏幕: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它们对应的屏幕都是与具体的设置应用相关的。也许你会有疑问,如果我还有下一级菜单,不需要现在跳转到具体设置界面怎么办,没有关系,跳转到你想要的下一级菜单即可。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屏幕而已。最终它们的目的地终究会是具体的某一个设置屏幕,或者信息查看屏幕。

网友:
搬凳子学习一下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怎么不写了

网友:
受教了~~期待下文~

网友:
楼主的博客里面有很多极其价值的文章

网友:
不错。支持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A:
这种方式其实和网上流传的液晶菜单的写法,很相似!
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写好的界面需要调整相关ITEM位置时,你不得重新改写
所有相关的画图操作。
最后你会发现你一直是CTRL+C CTRL+V,于是乎可能又开始偷懒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界面合成一
个,这样又省了MenuXInit MenuXExit MenuXJump 等函数。哈哈!

网友B:
状态机画个图全搞定了,并且还是图形化维护

网友:
我必须要顶你,楼主

网友:
不错,值得看看,话说我好久没看过很长不分段的文字了,看来我真的变懒了

网友:
领悟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其实和网上流传的液晶菜单的写法,很相似!
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写好的界面需要 ...

只要有变化项,任何方法都避免不了需要修改。只是修改烦简程度不一致而已。
这种界面方式,是我的第二代设计方法。

第一代设计方法类似很多人使用过的《一个占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和傻孩子曾经贴出来的方法。

第一代方法,对于某种方式的液晶界面组织比较适合,当稍微需求高一点点时候,它们就都不合适了。
所以经过很长时间思考,还是决定转向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我现在文件提及的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画个图全搞定了,并且还是图形化维护

到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案例讲解,兄弟抽时间帮忙用QM画一画,让大家都有个基本了解。

网友:
状态鸡啊状态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画个图全搞定了,并且还是图形化维护

例子更新到楼主位了,兄弟若是有空帮忙QM画一个状态图出来.....

网友:
非常不错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案例讲解,兄弟抽时间帮忙用QM画一画,让大家都有个基本了解。 ...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叉编译即可烧写到单片机上,大大加快了开发速度。

界面框架基本就是,上电启动界面,然后进入正常界面
正常界面分层的,frame层就是最高父状态,其他界面全部是frame的子状态
在特定界面处理特定消息
启动界面之后,进入main界面,也就是我们一般界面的主界面,当按了set按键,进入主菜单,一步一步画图,完全按照我们菜单的操作逻辑进行
页面切换的改变,或者增加页面,删除页面,只要修改状态图即可,维护很简单

网友:
一直学不好g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谢谢。不错。与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具体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我全手工编码,一个界面一个函数,也就是一个状态机,支持消息事件:

前面我有提及到,这种方式属于第二代方式,虽然较第一代方式有进步之处。但仍然不够。
目前我正在酝酿第三代设计方式。所有界面设计工作全部交由PC设计完成。下位机不需要额外的任何界面手工编码。真正做到十分钟搞定界面开发。不管设计,维护,修改,比statechart更为方便,简单,直观。
界面更新,下位机不用重新编译。这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
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是PC开发环境的设计。楼主位帖子,12864液晶的界面截图,就是由该软件生成的。

网友:
很不错。。有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与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具体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我全 ...

是的,HMI部分,我自己写了PC模拟器开发的,无需烧写到下位机看效果,只要上位机做出的效果,那么交叉编译即可,大大加快开发速度。
包括串口,以太网,按键等,全部由上位机可以模拟搞定
在硬件板子,或者说原理图都没出的情况下就可以提前软件开发

PS:维护代码没有维护图方便,图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HMI部分,我自己写了PC模拟器开发的,无需烧写到下位机看效果,只要上位机做出的效果,那么交叉编 ...

呵呵,你还没有明白我的第三种方法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还没有明白我的第三种方法想要表达的意思。

我知道你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我也研究考虑过,你就是语法解析的方法来做显示,并不是写代码来显示,呵呵
好比迪文那种串口液晶,但是有局限性,不是任何hmi场合都可以适用的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尝试写一下

网友:
不错的文章 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我也研究考虑过,你就是语法解析的方法来做显示,并不是写代码来显示, ...

是的。
到时候等我完成了,再来具体比较不同方法的优劣点。
目前来说,用statechart 描述界面行为,再配上层次状态机,加上消息机制,是相对比较完美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大侠用的什么软件开发这个状态机的呀?

网友:
楼主用的是VISUAL STATE 做的状态图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留爪,LZ继续!

网友:
Mark先,有空再学习。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第三种方法听起来不错,等着看看,也化繁为简试试

网友C:
楼主,你用单色图形液晶时一般用什么字体?
我现在用19264,公司要求一共可显示4-5排汉字,还没找到合适的字体,有没有好的推荐。
如果用16X16的,就没有行间距了,会很难看。但是用12X12的,很多汉字就糊了,更没法看。

网友:
好!还没看完,留贴先

网友:
界面设计工作全部交由PC设计完成      关注!~

网友:
好文章,楼主继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单色图形液晶时一般用什么字体?
我现在用19264,公司要求一共可显示4-5排汉字,还没找到合适的 ...

呵呵,你自己选择吧。一般来说,宋体就好了。其实12×12字体,肯定有的汉字笔画显示不全的。
不过不影响阅读使用,联系上下文基本都可以辨识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自己选择吧。一般来说,宋体就好了。其实12×12字体,肯定有的汉字笔画显示不全的。
不过不影响 ...

我的宋体用字模软件采出来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宋体用字模软件采出来很糟糕。。。

我觉得还能接受,你看我贴出来的图片。是不是你找的取模软件有问题。
还是你的文字太过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能接受,你看我贴出来的图片。是不是你找的取模软件有问题。
还是你的文字太过复杂? ...

仔细看和你差不多。主要是这个液晶点阵很大,可能看起来就违和了。

网友(2013-09-05):
引用 楼主:
到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案例讲解,兄弟抽时间帮忙用QM画一画,让大家都有个基本了解。 ...

楼主你的案例做好了么,
最近正需要学习UI,非常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两个问题
1)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2)用什么软件做的图呢?绘制方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其实和网上流传的液晶菜单的写法,很相似!
曾经用过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写好的界面需要 ...

长姿势了····嘻嘻···留个爪子,明天早上来看·

网友(2013-11-04):
楼主怎么还不更新呢,也想找一种通用的界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
支持楼主

网友:
再来顶顶 “ mcu_lover ”大侠的帖子...

写得不错, 期待更新...

网友D(2014-03-01):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与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具体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我全 ...

有些没看明白,假如是  参数配置 屏幕,需要不断读取按键输入,那么以上的那些函数也需要不断循环调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没看明白,假如是  参数配置 屏幕,需要不断读取按键输入,那么以上的那些函数也需要不断循环调用么 ...

所有的界面函数都是基于状态机+消息的结构
static EUISTATE UINullScreen(SYSMSG* pMsg)
{
        EUISTATE eUIState = E_UI_STATE_NULL;

    switch(pMsg->uMsg)
        {
                case MSG_UI_ENTER_SCREEN:
                         //进入屏幕,每次进入屏幕时候,触发一次进入事件
                break;

                case MSG_UI_EXIT_SCREEN:
                         //退出屏幕,每次退出屏幕时候,触发一次退出事件
                break;

                case MSG_UI_LOOP_SCREEN:
                             //没有任何消息时候,每次主循环调用一次界面处理函数,则发送一个界面循环事件
                break;

                case MSG_KEY:
                       //按键事件
                break;

               case MSG_TIMER:
                       //定时事件
               break;

               case XXX:
                     //自定义的事件
              break;
      }

          return eUIState;
}

网友:
mark 下。学习的道路悠悠的 长长长········任重道远·

网友:
密密麻麻的字。。。得花点时间看了

网友:
裸机界面讲解!标记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搞个UI库,造车轮子真的很痛苦

网友:
mark,留着备用

网友(2014-04-01):
mark下,GUI思路

网友:
好文记号

网友(2014-05-02):
这个一直是我的方向呀

网友:
前排占位,正在学ucGui

网友:
辉哥厉害,顶起

应该还有后文的??

网友:
搬凳子围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与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具体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我全 ...

第三种我想应该是程序提供访问接口,界面只需要提供与程序配套的资源和框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你这个具体是怎么搞的?能说下吗?

网友(2014-07-26):
一直在发找gui与裸机菜单的区别,其实AT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画个图全搞定了,并且还是图形化维护

请明示,学习下!

网友E:
mark一下,以前的BOSS就是用组态的思路在51上实现GUI的。在没有操作系统支持下。学习~~~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红金龙大虾,这篇文章讲的是基于screen的菜单设计模式,那能否说一下基于窗口的菜单设计模式呢?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F:
有些需要实时显示的数据该如何设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需要实时显示的数据该如何设定呢?

处理定时事件即可。在定时事件处理代码里面职位刷新标志。再根据刷新标志进行刷新。
1S刷10次就可以了。再快人眼看不清楚。无意义。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B:
QP状态机,只要维护好状态图即可

网友(2014-10-12):
研读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挺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不错,一直都这样做!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很不错的例子,费了不少心思了。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求个清晰图啊,这个图根本看不清出……谢谢!

网友:
很好的思路,多谢分享

网友:
占座学习,到今天才看到,太失败了

网友:
我认真的看完了,有启发。谢谢lz分享。

网友(2015-01-06):
裸机GUI设计思想,mark!感谢楼主!

网友:
已经收藏成功。。

网友G(2015-02-05):
引用 楼主:
所有的界面函数都是基于状态机+消息的结构

大侠,能解析一下这个结构吗?SYSMS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画个图全搞定了,并且还是图形化维护

请发资料,大家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能解析一下这个结构吗?SYSMSG

一个整型变量标识 消息类型。 两个额外整型变量标识消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rk一下,以前的BOSS就是用组态的思路在51上实现GUI的。在没有操作系统支持下。学习~~~ ...

说说你boss的思路啊

网友:
又看了一遍,最近正好在做人机界面

网友:
mark  裸机界面开发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讲的挺好的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双向链表,我正在用双向链表的方式实现一个菜单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我也研究考虑过,你就是语法解析的方法来做显示,并不是写代码来显示, ...

大侠也用迪文的屏,你是怎么处理显示的呢? 求赐教啊 ,很困惑,想嫁接到freemodbus中但是又感觉不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整型变量标识 消息类型。 两个额外整型变量标识消息参数。

谢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看了高手的分析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这种基于状态机+消息的结构,但是觉得这种结构非常好,能整合大部分的应用,
但是我还不能明白这种结构该如何使用,我是手工编码的。
1.从前文的代码中看出:使用的数据结构体比较多,看着让人比较着急。
2.所有的界面都需要写一个这种结构的函数吗?那如果界面比较多的话,是不是需要很多个?
3.这些函数如何调用,消息怎么触发,界面怎么切换,从MSG_UI_ENTER_SCREEN: 到MSG_UI_LOOP_SCREEN是怎么切换的?
4.在操作系统中该如何调用或使用这种结构?

能否结合小例子来分析下?

我目前的需求:
1.        每次重新进入屏幕要初始化。
2.        有按键消息时,要处理。
3.        可以定时刷新屏幕。
4.        部分界面内容可以闪烁。

我该如何使用这种结构来组织?
谢谢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有的界面函数都是基于状态机+消息的结构

请教
采用这种结构
如果 MSG_KEY导致UI切换,难道还要重新发个SYSMSG 来退出(MSG_UI_EXIT_SCREEN)当前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看了高手的分析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这种基于状态机+消息的结构,但是觉得这种结构 ...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的定义
2. 每个界面是有一个函数负责处理的。所有与当前界面相关的状态及事件都应该在这个函数里面进行处理。界面再多也不会凌乱。因为已经进行了分类及规划。
3. 函数在main函数  while 循环中调用。

    消息和事件通过消息队列来传递。

    MSG_UI_ENTER_SCREEN 标识进入一个屏幕的进入事件,那么它一定是在屏幕进行切换时候产生的。所以,在进行屏幕切换时候,你判断即将跳转
    的屏幕与当前显示屏幕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当前屏幕需要投递一个退出屏幕事件,而待跳转的屏幕则投递一个进入屏幕事件。
    MSG_UI_LOOP_SCREEN 在没有任何事件需要处理时候,则投递此消息。即系统空闲时候,当前屏幕在主循环每循环一次时候,均有机会得到CPU的处理权。

4 在操作系统中,UI 部分,用一个优先级较低的线程处理即可。如果没有线程,则用一个优先级低的任务进行处理。

你目前的需求正好非常合适这样的界面模型:
1. 每次进入屏幕初始化时候,响应MSG_UI_ENTER_SCREEN 消息,这个消息在每次进入屏幕时候会接收到,是屏幕运行时候第一个接收到的消息。
2. 按键消息始终投放到当前活动的界面,响应MSG_KEY即可。
3. 定时刷新屏幕,响应MSG_TIMER即可。
4. 界面部分闪烁,同样响应MSG_TIMER即可。

下面有个例子截图,是以前给深圳一家公司做的测试设备的主界面截图,满足你上面提到的四点要求。
每次进入时候,会初始化只需绘制一次的部分,如公司LOGO,固定的文字等等。按下确定键之后进入到其它界面。按键输入提示采用闪烁方式提示。
闪烁的实现是响应定时消息。

上面这个界面对应的屏幕处理函数如下,可以清晰看到各个事件逻辑的处理流程。

后续等我手头一些重要的事情完成了,会有大量关于人机交互的文章出来。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
采用这种结构
如果 MSG_KEY导致UI切换,难道还要重新发个SYSMSG 来退出(MSG_UI_EXIT_SCREEN)当前 ...

屏幕切换会自动产生对应的进入/退出消息。
参考142楼的回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屏幕切换会自动产生对应的进入/退出消息。
参考142楼的回复。

多谢提醒! 结构出来了  的确要清晰些
                        if( xQueueReceive(xGuiMessageHandle,&UImsg,portMAX_DELAY))
                        {
                                pmenu_manage = menu_getcurrent();
                                pfuncsave = pmenu_manage->current_menu->items[pmenu_manage->current_item]->func;
                                if(pfuncsave != NULL)
                                {
                                        pfuncsave(UImsg);
                                        pmenu_manage = menu_getcurrent();
                                        if( pfuncsave != pmenu_manage->current_menu->items[pmenu_manage->current_item]->func)
                                        {
                                                UImsg.uMsgTyp = MSG_UI_EXIT_SCREEN;
                                                UImsg.wm = 0;
                                                pfuncsave(UImsg);

                                                UImsg.uMsgTyp = MSG_UI_ENTER_SCREEN;
                                                UImsg.wm = 0;
                                                pmenu_manage->current_menu->items[pmenu_manage->current_item]->func(UImsg);

                                        }/* pfuncsave != ... */
                                }        /* pfuncsave != NULL */
                        }/* xQueueReceive*/

网友:
写的非常不错

网友:
我一直是按键扫描+状态机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请问,什么时间发布关于屏幕设计的详细资料?等不及了,142楼的回复看了好几遍了,对于整个构架还不是很清楚?屏幕是如何切换的?消息是何时发送的?都比较迷惑,期待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多谢提醒! 结构出来了  的确要清晰些

能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膜拜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还有qp这种东西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打算自己实践一下,如果有完整的源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屏幕切换会自动产生对应的进入/退出消息。
参考142楼的回复。

请教哈!关于弹出窗口问题,比如弹出提示窗口 YES  NO!

1.在当前界面上,直接弹出提示窗口?
2.产生一个MSG_UI_EXIT_SCREEN,退出当前界面,然后弹出提示窗口界面?
请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膜拜

代码贴了的  资料已经足够了?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哈!关于弹出窗口问题,比如弹出提示窗口 YES  NO!

1.在当前界面上,直接弹出提示窗口?

设置一个专门的子窗口指针。用于指向子画面。
消息分发函数中,如果该指针有效,则消息优先子窗口处理。子窗口不处理的消息,再接着传给当前窗口。
因此,需要专门写两个函数,用于显式的显示子窗口/销毁子窗口。在显示子窗口函数中,发送并处理进入屏幕消息。销毁子窗口函数中,发送并处理退出屏幕消息。

如果需要在当前界面上弹出一个子窗口,则调用显示子窗口的函数,把待显示子窗口的函数地址,作为参数进行传递。这样子窗口就显示出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与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具体实现方式不一样,但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我全 ...

楼主的第三代出炉了吗?

我做了一个彩屏的的界面生成工具,有空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第三代出炉了吗?

我做了一个彩屏的的界面生成工具,有空交流一下. ...

欢迎交流,可以加我Q号:272402202, 注明是来自AMOBBS。

网友:
MARK 嵌入式界面 裸机开发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H:
多谢提醒! 结构出来了  的确要清晰些

请教
这个指针类型的数据结构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不错,保存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楼主,我又看了好多遍这篇文章,终于有点领悟了,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麻烦能提醒一下,函数UIProcessMainLoop(&msg) 和 UIProcess_WndSwitch();的实现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P状态机,只要维护好状态图即可

你好,能说一下状态机具体的软件的名字吗

网友:
楼主 有示范性的 代码吗,只看描述的文字,有的地方,还是不清楚

网友J(2015-04-15):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一、楼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每个界面是有一个函数负责处理的。所有与当前界面相关的状态及事件都应该在这个函数里面进行处理。界面再多也不会凌乱。因为已经进行了分类及规划。

我的问题是:凌乱到不会,关键是一个页面一个函数,如果有200个页面的话就有200个函数去处理????这样那个做总的页面切换,消息分发的函数是不是有点凌乱了?

二、消息疑问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uMsg;
  WPARM wm;
  LPARAM lm;
}SYSMSG,*PSYSMSG;

这个是消息的结构体。

1、 WPARM wm和LPARAM lm是干什么用的?
2、给一个界面传入的消息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参数都有,你只定义了3个?能满足实际应用吗?
3、uint32_t uMsg 这个值为什么要用32位的值来表示?
4、UIMessageBoxScreen和UINullScreen函数的内容差不多【BOX中多了绘制标题等功能】,能否合并成一个呢?
5、进入子菜单时当前页面的参数保存是在UIProcess_WndSwitch函数中进行的?这个函数参数中好像没有相关的参数表示现在该保存数据还是恢复数据呢
6、eUIState 变量给谁用的?比如:eUIState = MSG_UI_LOOP_SCREEN;当下一次刷屏时,页面切换函数怎么能够准确进入到当前页面【假如该页面显示的是时间或其他值,需要实时刷新】呢
7、在其他人没有你的那个电脑软件的情况下,我们做每个页面的显示内容时是不是要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uint8_t * const menux[]=
{"功能设置"},
{"参数设置"},
{"语言选择"},
{"历史记录"},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楼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每个界面是有一个函数负责处理的。所有与当前界面相关的状态及事件都 ...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的定义。
    就好比你现在对页面的管理有疑惑,你就需要思考,这么多的页面该如何管理。所以必须建立一定的数据结构来进行管理。
2. 就算有10000个页面函数,消息分发函数始终都是一样的。消息分发函数与页面数量没有关系。如果你从事过WIN32 的程序设计就会明白。
   事实上,这个裸机界面开发的思路,就是借鉴WIN32 的消息机制的思想。如果你了解WIN32 程序设计,就会对整个程序结构非常了解。

3. WPARAM LPARAM  就是定义了两个 void* 的指针。其概念同样来源于WIN32的消息结构体。只是在这里简化了。
   2. 既然是指针,传递任意参数都是没有问题的。
   3. uint32_t uMsg  这里定义成uint8 ,uint16都可以,根据需求来定。我的习惯是8位单片机定义成uint8, 32位单片机定义成uint32.
   4. UIMessageBoxScreen和UINullScreen 差很多。UIMessageBoxScreen 是我根据自己的需求实现的一个弹出消息框。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弹出框,可以自己写。
       无非就是响应各种按键消息,定时器消息等等之类。UINullScreen  只是一个空的函数,用于我演示 给你们,看界面函数内部是什么样的结构。
   5. 菜单全部放在一个界面函数里就可以了。分清楚菜单与具体的最终子菜单项界面区别(最终子菜单项界面是一个个具体的设置界面/查看界面等等,如参数设置等)
       菜单界面函数负责维护自己内部的菜单项关系。如果你需要从最终子菜单项界面,如一个参数设置界面,当设置完成之后,返回菜单界面时候,调用界面切换函数,
      则返回到菜单界面,因为菜单界面函数,自己负责维护内部菜单项之间的关系,如当前选择的是第几项,处于第几级菜单,所以自然就会恢复进入最终子菜单项界面之前的显示。
   6。 eUIState  主要用在parent界面与 child界面之间传递消息。如在当前界面下,突然系统需要弹出显示一个报警信息的子画面,则可以将这个报警子画面设计为child画面。
      当报警子画面显示的时候,有些消息它不需要响应,但是当前界面却需要该消息,这样报警子画面,通过eUIState  返回值告诉当前界面,这个消息我没有响应,你去响应吧。
      诸如此类。
   7. 不是。菜单界面全部由一个界面来进行维护管理。参考第5点。
     142楼给出了一个动画,以及它的实现代码。你可以思考下,如果是你来实现上面的显示效果,你的代码是如何设计的。然后再与我给出的代码比较。这样就会很清晰的
     看到比较出来的差异所在。
     144楼的另外一个坛友,他摸索出来的结构基本与我的思想是一致的。
     154楼的动画,演示了一个图标型式菜单,以及当按下某个图标菜单项之后,弹出了一个子对话框,然后进入具体的菜单项界面的例子。你可以思考下,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
     去实现,如何实现,繁琐吗,如何改进。然后再换到我说的这种方式去思考一遍。

   感觉你陷入了思维的死区。你现在需要抛弃掉传统的那种链表型,状态机型的思维方式。否则,你可能一直都无法理解透彻。在这里,传统的菜单设计包含在了一个界面函数中。
   如果有兴趣,强烈推荐你了解一下WIN32程序设计思想。
   PS:1. 几乎所有的嵌入式GUI都可以看到很多WIN32的影子,所以了解一下它的编程思路对于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大有裨益。
          2. 我描述的这些界面方法,不仅仅只是界面设计,其实是包含了很多程序结构相关的编程思想,如消息机制等等。
          3. 我所描述的自动化工具与这里讲到的逻辑界面开发,差异是天壤之别。自动化工具生成的界面 是基于数据驱动的。所有的工作都在上位机完成。与系统的交互通过
              数据驱动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感谢详细的回复。

那我先阅读下  WIN32 程序设计思想,你的这个菜单结构现在好多地方都不能理解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有 WIN32程序设计 推荐的书或文章吗,直接搜的话不知从哪里看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问题需要抽象,抽象出来的东西,才能建立模型,建立了模型,才能理解,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数据结构体 ...

事实上,他说2000个界面,确实是需要2000个函数来维记的,因为每个界面必定不一样;除非界面有通性;
但总的来说,确实是汇总到一个消息处理机制上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 WIN32程序设计 推荐的书或文章吗,直接搜的话不知从哪里看起啊。

我来描述一下红金龙的思想,我不晓得对不对,但我是这么干的:

1.  首先你要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curscreen(msg *msg),它的形参为消息;

2.  其次,你要定义2000个界面函数,每个界面函数的入口形参都是消息;
    比如: screen_001(msg *msg)

3. 在所有的界面函数内部,一定有一个函数指针切换,这个是对应界面来的;比如你希望在按下确认键,返回主界面,如下:
    curscreen = screen_main;
    备注: 这样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状态机;

4. 在主程里面,你只要调用这个函数指针就可以了;

5. 后注: 至于在各界面函数内部,你如何对这个消息解析,看你自己了,对不对;  从广义上看, 不就是一个消息发出来,统一汇总到这个函数指针来;

网友:
MARK___裸机界面开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来描述一下红金龙的思想,我不晓得对不对,但我是这么干的:

1.  首先你要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curscreen(m ...

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理解了这个菜单的整体框架了,但不知和 mcu_lover的是否有区别。

这么看来,这个框架和我以前用的一个结构就比较类似了,但感觉和楼主的有点不一样。

如我有100个页面,就写100个case【相当于每个页面都在同一级,没有嵌套一样】,在每个case里处理按键消息,定时消息,或者程序发出的其他消息。且在这个case里做状态切换。

while1中调用这个函数,所有的参数都是通过全局变量传入了。
void Menu_Process_Display(void)
{
  switch (Current_State)
  {
    case Menu_1://页面1
    {
      if()//该页面第一次进来时初始化整个屏幕
      {
        //刷新整个屏幕
      }
      //这里有一个虚拟按键处理,来模拟定时消息或其他消息来时该做什么按键处理
      if()
      {
        //虚拟按键处理
      }
      switch (key) //根据按键值做出不同动作
      {
        case Up_key:
        {
          //其他处理
          //更新需要显示的内容,放到缓存中
          break;
        }
        case Down_key:
        {
          //其他处理
          //更新需要显示的内容,放到缓存中
          break;
        }
        case Ok_key:
        {
          //其他处理
          //更新需要显示的内容,放到缓存中
          break;
        }
        case Menu_key:
        {
          //其他处理
          //更新需要显示的内容,放到缓存中
          break;
        }
        default://没有按键按下
          break;
      }
      break;
    }
    default:
      Current_State = Standby;//默认到待机界面
      break;//进入待机界面
  }
  case Menu_2://页面2
  {
  }
  case Menu_n://页面n
  {
  }
  //下面做液晶显示,比较整个屏幕数据,只刷新数据变化的地方
  Display();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理解了这个菜单的整体框架了,但不知和 mcu_lover的是否有区别。

CASE也是状态机啊;
你这样节约了一个我上面所说的函数指针 curscreen, 对吧,但实际上你这样维护起来好难的啊;修改某个界面,你还得从头到尾看,好累的啊;
PS:  你这上面有一个全局变量KEY在传导,这样不是很好,还是少用点全局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 WIN32程序设计 推荐的书或文章吗,直接搜的话不知从哪里看起啊。

windows 程序设计 第五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来描述一下红金龙的思想,我不晓得对不对,但我是这么干的:

1.  首先你要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curscreen(m ...

是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只是每个人的组织结构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理解了这个菜单的整体框架了,但不知和 mcu_lover的是否有区别。

思想大概都差不多,想想如何优化结构。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又学到了一招,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CASE也是状态机啊;
你这样节约了一个我上面所说的函数指针 curscreen, 对吧,但实际上你这样维护起来好难 ...

嗯,这个结构添加删除页面有点麻烦,需要修改当前页面的上,下,使状态能切换正确。不用从头开始看的,只要找到菜单编号,再复制或删除一个case,里面做相应的修改即可。

以前用的全局变量比较多,这次准备全改过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windows 程序设计 第五版

好的,谢谢。

我看了一下win32程序设计思想,发现你的这个菜单结构和win32的消息机制非常的像。

网友:
其实多参考参考Windows的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的,谢谢。

我看了一下win32程序设计思想,发现你的这个菜单结构和win32的消息机制非常的像。 ...

从头到尾看了一下你发的帖子,谢谢你帮我们提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仔细看了一遍 很有启发 mark

网友(2015-05-22):
mcu_lover:
看你的界面设计软件不错,很专业,自己手动修改个东西比较麻烦,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你的软件,可以付费,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L(2015-08-06):
大师,你这个帖子我刚开始看不懂,最近花了一周时间专门去看,把你所有的回帖看了很多遍,然后
又花了一周的时间去写代码……写完代码后总算有了点领悟,但就是这一点点,我已经深深感觉到你
这个框架的好处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师,你这个帖子我刚开始看不懂,最近花了一周时间专门去看,把你所有的回帖看了很多遍,然后
又花了一周 ...

恭喜。自己走过一遍,感受才会最深刻。

网友(2015-11-23):
引用 楼主:
恭喜。自己走过一遍,感受才会最深刻。

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整个帖子,思路写的非常的清晰。
不知本人的理解和楼主的有多少分歧,请明示:
1.感觉楼主的界面管理,跟UCOS系统的运行机制非常的接近,只不过uc采用滴答定时器,不断的call调度系统。
2.楼主的每个窗口界面,就是os的每个任务。os滴答中断(如果有更高优先级就绪任务,保存当前运行寄存器,切换),你这个是用key切换调度(直接指定某个窗口函数就是最高优先级的,这运行过程中不存在硬件强制中断了某个窗口函数,所以当前窗口的值都是存在变量里的,便于子窗口的退出恢复)
3.如果有msgbox 点 yes or no, parent窗口响应 就是任务之间的消息传递。
4.loop 中只有一个窗口在运行。不需要并发其它窗口运行。(直到有按键切换窗口)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P状态机,只要维护好状态图即可

状态图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
对于具体的界面系统来说,一般为三层左右,顶多四层,到了五层就比较讨厌了。至于六层,用户肯定想砸了产品!

网友:
好像依稀记得起了  dos 界面 win3.1 之类的,,,呵呵

网友:
那最终的设置或者信息查看屏幕(我觉得这个在树形菜单结构里 是不是可以叫做叶子菜单,最终树上的叶子^_^)是被剥离出菜单项内核,让应用层用户设计修改吗?

网友:
"屏幕切换会自动产生对应的进入/退出消息。"

因屏幕切换函数中会使用函数指针来调用当前函数体投递退出信息,这样想当于当前函数执行过程中又执行一次,是一层递归调用,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整型变量标识 消息类型。 两个额外整型变量标识消息参数。

请问下红龙大神。Msg_PostMessage这个函数是怎么实现的呢?还有就是我个人的理解是通过界面函数的返回值来确定下一步是应该切换界面还是loop,那么有什么东西来关联这个界面的子窗口和父窗口的结构体吗?

网友:
确实被这个GUI搞得头疼的不得了 有时间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23):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2016-11-07):
引用 网友B:
我贴一张我做界面的状态图,这张图画好界面就写好了,界面开发是基于PC模拟器,调试都在PC上进行,只要交 ...

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好是好,我们怎么使用,要的就是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变化项,任何方法都避免不了需要修改。只是修改烦简程度不一致而已。
这种界面方式,是我的第二代 ...

我倒觉得你这个是第一代,《一种菜单》那个是第二代

其实第几代也不好讲。最初简单应用就是像这种状态机,界面多,复杂了,就偷懒,想到了用结构去封装。

人到了审美疲劳时,又想有个性,又要到第一代独立的界面处理与风格了。

其实可以在你所谓的第一代基本上增加几个效果选项,界面自然就活了。

网友(2016-12-26):
堪称万年不沉的帖子,赞~

网友(2017-02-08):
引用 网友J:
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理解了这个菜单的整体框架了,但不知和 mcu_lover的是否有区别。

请假下,如何只更新数据变化的部分

网友(2018-03-07):
很棒的算法

网友:
MARK一下,过几天再好好学习。

网友:
可以考虑上我的系统,内建完全不消耗ram的GUI,和lz实现界面的思路类似,可以在stmf32030上跑。

网友(2018-05-24):
好贴,学习了。不知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

网友(2019-08-29):
好好学习傻孩子,一个占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与楼主的菜单系统。

网友:
标记一下 mark

网友(2019-10-17):
思路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