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Mix_ISP工具更新(v1.7)

楼主(2013-07-22):
1. 下载完成后, 外部复位就可运行程序
2. 自动后自己加载上次下载的固件路径

多谢大家的试用和建议!

LGTMix_ISP v1.7

网友A:
顶~~~~我的意见又被采纳了~~~技术支持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我的意见又被采纳了~~~技术支持给力!!

好的建议一定要采纳的!

网友B:
请问LGTUSB_ISP是否支持LGT8F88A下载
我在LGTMIX-ISP v1.7下翻不到目标芯片LGT8F8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GTUSB_ISP是否支持LGT8F88A下载
我在LGTMIX-ISP v1.7下翻不到目标芯片LGT8F88A

LGTMix_ISP是支持LGT8F88A的, 你说的翻不到目标芯片是什么意思?
截个图上来看看?

下面是LGTMix_ISP的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 使用前请参考下:文档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LGTMix_ISP是支持LGT8F88A的, 你说的翻不到目标芯片是什么意思?
截个图上来看看?

无论有接上目标芯片
还是没有接上目标芯片
都只有LGT8F08A
没有LGT8F88A可以选

P.S.目前LGT8F08A烧写正常

楼主:
ISP设备是 [usb-0001], 说明你使用的是LGTUSB_ISP烧写器, 这个燒写器目前不支持88A
目前需要用SWD调试器才可以燒写LGT8F88A

网友B:
再请问一个问题
LGT8X USBISP V2.0.0.5可以烧写LGT8F88A吗?
我看到里面有芯片型号LGT8F88A
但还是无法进入ISP编程模式

LGT8F08A一样可以正常烧写

网友:
这个要顶,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一个问题
LGT8X USBISP V2.0.0.5可以烧写LGT8F88A吗?
我看到里面有芯片型号LGT8F88A

LGT8X USBISP V2.0.0.5  里面能选择88A?

是不是搞错了 旧的调试器刷固后 用新的下载软件就是楼主位的那个可以自动识别到目标I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T8X USBISP V2.0.0.5  里面能选择88A?

是不是搞错了 旧的调试器刷固后 用新的下载软件就是楼主位的 ...

不清楚
总之我是懒得折腾了
邮购部来的20片88A同上一批无法reset的工程版08A一同丢仓库冷冻了
88A不能ISP下载也不提早公开
现在要能用我还得再付30rmb运费只为了买一个30rmb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