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电路改成3.3V供电328p的话可以吗?

楼主(2013-07-22):
最近要用AVR与3.3V系统相连,想将Nano电路改成电压进来5v,给FT232RL供电,并经LDO转成3.3V给328p和FT232RL的VCCIO供电,同时晶振也降低到8MHz

还没用过arduino,看它挺火的,想能兼容玩玩aduino

请教:这样改动后还能烧arduino的bootloader吗,它的IDE还能正常用么

网友A:
把FT232RL的3.3V直接接到328p的电源脚,电源脚原来接到5V断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T232RL的3.3V直接接到328p的电源脚,电源脚原来接到5V断开就行了

谢谢!那晶振频率改了不要紧吗?
还烧nano的bootloader吗?还是需要找别的hex来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