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_char*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3-07-22):
prog_char*用什么替换?

从WinAVR到Atmel Studio 6.

prog_char变量都出问题了,而且没有prog_char*变量类型.

原函数:

bool GetLink (prog_char* name, bool fromRam);

网友A:
prog_char  是个宏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g_char  是个宏定义吧

在Atmel Studio 6中已经没这个定义了,只有prog_char,无prog_char*,不过,就算是prog_char也是出警告[不推荐使用]

网友B:
typedef char PROGMEM prog_char;
头文件内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还有一对PGM_P,PGM_P*.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char PROGMEM prog_char;
头文件内有的

旧版才有,AS6已经废弃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版才有,AS6已经废弃额.

怎么可能 我就是从AS6自带的AVRGCC编译器下的头文件内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