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电子罗盘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3-07-22):
我使用mega8编译是用cvavr。
但是我现在读出来的数据是固定的,6个数读出来总是有1和255这两个数,其他的数据无论我改变角度还是不会改变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读数据的程序
使用的是模拟的i2c

void HMC5883(void)
{
     //i2c_init();
     i2c_start();         // i2c开始
     i2c_write(SlaveAddress);
     i2c_write(0x03);//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03开始
     i2c_start();
     i2c_write(SlaveAddress+1);
     for(k=0;k<6;k++)
     {
        data_LP[k]=i2c_read(1);
     }
     i2c_stop();
     delay_ms(10);
}

网友A:
为什么把IIC_Init注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IIC_Init注释掉了?

前面已经有init了,现在做好了,只是负数时65535这样的补码形式,做运算的时候就会乱套了。

网友:
你做一下补码转原码的转换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楼主,现在好了吗?有没有数据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