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个封装比SOT23-6更小的双N-MOS,六脚的

楼主(2013-07-22):
原先用的SOT23-6封装的六脚的N-MOS,现在想换成同样是6脚的,但是封装比SOT23-6小,请问有无合适的型号?

网友A:
请问SOT-23-6的双MOSFET是什么型号?很感兴趣~~

网友B:
BSS138DW  SOT-363

网友C:
NXP找找,有不少无引脚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S138DW  SOT-363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OT-23-6的双MOSFET是什么型号?很感兴趣~~

锂电池保护板上经常见到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XP找找,有不少无引脚的封装

无引脚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保护板上经常见到的那种

有具体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引脚的封装

类似QFN(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

网友:
到IRF的网站上在线筛选一下

网友:
有典型应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