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重大问题:OLED放不下。(已完成,资料错误,实际没问...

楼主(2013-07-23):
刚刚发现,OLED屏放不下。屏的宽度34.5mm,外壳的定位柱中间空间约29mm,如果想上移动,躲开柱子,会超出PCB 7mm,跑到第一节电池上面去了,如果竖起来,刚刚好,但是会不会太奇葩点。

怎么办呢?

网友A:
竖放吧,因为壳子不方便改了,优先照顾结构比较好

网友B:
“竖起来”,是指顺着盒子长边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放吧,因为壳子不方便改了,优先照顾结构比较好

竖着太不协调了,开了只能把定位柱剪掉一个了,就是开关旁边那个。
我先试试这样布出来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起来”,是指顺着盒子长边方向吗?

老人家,还没休息?

对,竖向是指长边方向,横向是短边方向(原LED指示灯方向)。

网友:
再请问,哪个帖子里有所选盒子的图片和尺寸?
我没有找到它。

楼主:
搜索“COOLOOK”,有图片。
外形:118.8*83.2*23.2mm
PCB位置空间:74.6*36.1*19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之前不是已经发过帖子,里面有尺寸图片,证明可以安装?

只能剪一个柱子才能放好,到公司你再看一下手上的样品,OLED要装在LED指示灯那一面,不剪柱子是放不下的。

楼主:
元件板上已经爆满,可能放不下哦。
睡觉了,明天再继续。

网友D:
老陈你这个宽度数据不准吧?你再测一下,或者我们比较一下是不是同一家买的,再有是否厂家给你发货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板上已经爆满,可能放不下哦。
睡觉了,明天再继续。

你看看我之前发给你的那个布局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陈你这个宽度数据不准吧?你再测一下,或者我们比较一下是不是同一家买的,再有是否厂家给你发货不一样? ...

应该是一样的,定位柱中心间距是35mm,柱子外径5.2mm。

网友:
对啊 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啊,莫老大的照片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拍摄的图片如下图,怎么会放不下?还有很多空位啊。

怪了,难道COOLOOK有好多个版本吗?
等一下回去那实物再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我刚买的同一家(液晶与COOLOOK)买的吗?

实物是没有问题的,是我看错资料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一个资料,显示尺寸为34.5*19.2,实际的尺寸是26.7*19.3。
虚惊一场。

网友:
我记得一张图,这个oled在盒子的正反面都放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是没有问题的,是我看错资料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一个资料,显示尺寸为34.5*19.2,实际的尺寸是2 ...

太疲劳、太辛苦啦!
虚惊一场。

网友:
文档总是不可信。。。。

网友:
还好,虚惊一场,老陈那么晚还在,辛苦了!

网友:
看莫大的照片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买到不一样的外壳或者OLED了
太晚了太辛苦了老陈

网友:
太疲劳、太辛苦啦!
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