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锂电池给3.3V单片机供电吗?

楼主(2013-07-23):
想找锂电池的体积要小,可以给3.3V的单片机供电,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呢?

网友:
这个不可以的,3.3的限压一般3.6.锂电一般电压在3.7~4.2,肯定烧,放个ldo就行了。

网友A:
我用R1111N331A、XC6204B332MR都正常。电池工作电压在3.4~4.2V

网友B:
市面上有种coolook 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电压3.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种coolook 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电压3.2v

电压也不稳定,直接用很不可靠的,还是加专用电源管理I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也不稳定,直接用很不可靠的,还是加专用电源管理IC的吧。

推荐个电源管理芯片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电源管理芯片不?

sy800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R1111N331A、XC6204B332MR都正常。电池工作电压在3.4~4.2V

电流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够吧。。。。

哈哈,只有100~150mA,只够单片机用

网友:
电压不超就放心用,现在的片片一般都有内部基准,ad可测电源电压,也有电源监测功能!

网友:
4楼5楼两只考拉撞衫啦~~~~~~

网友:
可以,接稳压芯片降压

网友:
PAM310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种coolook 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电压3.2v

磷酸铁锂最高有3.8V,不过不充那么满,只充到3.6V也可以。

网友:
直接换能宽压工作的单片机,抛弃稳压块

网友:
锂电池可以定做的,看你的需求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