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设计的问题,希望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2013-07-23):
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电路图一定有误,12V经过100K能有多少电流明显有误,
左边三极管组成恒流源,经稳压成7.5V,

网友:
这个有点问题,就算那个12V的位置放错了,应该放在顶去;然后这个是用到三极管做电流驱动,然后那个稳压二极管是为了过压而做的保护电路,一般都是设置在3.3V,如果超过3.3V,那稳压二极管就导通,电压就为零,所以起到保护作用,那些电容之类的不用说了,其实是滤波的作用,因为外界的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