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23):
用一个场管驱动IR2109驱动上下两个场馆,SD接高电平,IN输入方波。如果从磁罐左边断开,VS端能看到正常方波,HO端也能出来正常的方波。但是如果接上磁罐
,VS端输出就不正常,LO端波形还对着,是方波,但是HO端波形就乱了,这直接导致了上下管同时导通了。确定是磁罐的影响,磁罐也一直响,但是本人不知道为
什么磁罐会影响HO。也不知道为什么磁罐会响。想请教大虾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估计磁罐坏了,或者电感量不足

网友:
是不是脉冲宽度太大了, 罐子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