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震荡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23):
我用multisim仿真LC滤波器,电源给的是50Khz,10V的方波,L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4Khz左右,负载电阻端为什么出来了非常大的电压和电流。不是应该滤掉了吗?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呢?求大侠指导

网友:
我感觉你给的图不对啊,示波器图上的是2.5K正弦信号。请你把示波器的另一端接地之后再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