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有误差

楼主(2013-07-23):
为什么我的雕刻机刻16mm的内轮廓园必须在电脑上画个18mm的园阿 主轴出问题了

网友:
参数设置有问题,你看好你的丝杆螺距是多少的,结合步进每圈步数和细分情况,算好一圈是多少下

网友A:
刻刀的直径算了么?

网友:
机器自动给你加上刀补了。建议楼主先看看刀补的知识

网友:
差这么多就不叫误差,是错误了,lz好好找找原因。哪个雕刻机也不可能这么大误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刀的直径算了么?

3.17的 单刃

楼主:
主轴的问题么

网友:
人的问题 :p

刀库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
1.再精密的雕刻机也有误差,命题正确;
2.误差达到2毫米,这基本不会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刀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