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高端HO输出波形的奇怪现象(附图)!!!

楼主(2013-07-23):
采用SPWM方式做逆变电源

用两片IR2110驱动4个MOS管实现逆变,IR2110的低端LO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相同,高端却不一致,板子调了快3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呢?

信号的波形分别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进行测试:

输入直流波形

HO输出直流波形

楼主:
求各路高手赐教。

楼主:
或者我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A:
什么叫高端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高端不一致?

就是 两个芯片的 HO  (七脚) 输出的 波形 和 输入 的 波形不一致。 输入是SPWM ,而 两个芯片的七脚输出 波形 变畸形了。 我把一个芯片拔掉 ,只剩下一个IR2110  就输出正常了。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两个芯片太紧干扰到了????
我截个PCB 给您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 两个芯片的 HO  (七脚) 输出的 波形 和 输入 的 波形不一致。 输入是SPWM ,而 两个芯片的七脚输 ...

求救啊。

网友A:
HIN LIN是否应该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N LIN是否应该接一起

对的。IR2110(1)的HIN 引脚 和IR2110 (2) 的 LIN 引脚 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在线等高手消息。

网友:
C5\C6是否太小了?

网友B:
把自举电容C5、C6换大点,10uF以上试试

网友C:
楼主,PWM频率是不是太低了,高端HO高电平长达80ms,C5 C6容量太小了,不是这个波形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自举电容C5、C6换大点,10uF以上试试

谢谢您的建议,我明天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WM频率是不是太低了,高端HO高电平长达80ms,C5 C6容量太小了,不是这个波形才怪。 ...

我 SPWM 的输出频率 用示波器测了 有 10Khz 哦。不低了。我明把自举电容换大一点,试试看。非常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明天去试试看。

耐压值得多大才合适呢?(因为曾经爆过这两个电容。。。。) C5 C6应该是有极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WM频率是不是太低了,高端HO高电平长达80ms,C5 C6容量太小了,不是这个波形才怪。 ...

耐压值得多大才合适呢?(因为曾经爆过这两个电容。。。。) C5 C6应该是有极性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耐压值得多大才合适呢?(因为曾经爆过这两个电容。。。。) C5 C6应该是有极性的吧?  ...

C5,c6用10uF/25V的电解电容可以了.电解电容当然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c6用10uF/25V的电解电容可以了.电解电容当然有极性的.

好,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请问您有用过双极性SPWM 波 驱动IR2110吗?如何调制出双极性波?

楼主:
在线求大神消息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请问您有用过双极性SPWM 波 驱动IR2110吗?如何调制出双极性波? ...

这个没有用过啊,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啊,帮不了你。

我按照您说的,试了一下.把C5,C6改成10uf 的。可是HO输出还是会极性。但是我把 加载在 桥臂两端的30V电压关掉,就恢复正常。一开启,HO输出又极性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啊,帮不了你。

您有用过IR2110,有没有原理图PCB,能否发来看一下?89517646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啊,帮不了你。

老大,能不能帮忙看看这个全桥驱动的电路,给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D:
楼主的波形半周期都80毫秒了,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波形半周期都80毫秒了,奇怪

您好,帮忙看看23楼的图,有没有大的问题,最高2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帮忙看看23楼的图,有没有大的问题,最高20khz,

图没什么原则错误,数据不清楚,12楼说得对,你的波形为什么80毫秒,这么长时间,波形肯定会下降的

网友:
高端控制信号是叠加在输出电压信号上的,用差分探头测MOS管GS端的电压才是控制信号。